[电脑] 这种CPU风扇的扇叶怎么拆下来

楼主(2022-12-24):
另一面没有螺钉,

请问各位,这种CPU风扇的扇叶怎么拆下来?

网友:
这个好像是一体的,中心那一圈是固定在电机轴上的,我之前强拆过一个大的,断开了,然后发现根本不能无损拆下来

网友:
这种是直接压进去,一拆就坏了。

网友:
一次性风扇  只能换新的

网友:
一次性的玩意儿

修了就是坑

网友:
好像是建准液压轴套,先用3毫米钻头打孔,然后一字改锥掰掉。再不行用6到8毫米钻头慢慢扩孔,最麻烦的是Nidec缺口卡簧,我用电磨和废旧收音机天线金属管,套入转轴慢慢磨掉缺口卡簧才取出转子。台达AVC双滚珠轴承风扇,比Nidec结构友好,卡簧有受力点,用剪头剪子很容易取出转子扇叶,或者卡簧专用微型尖头钳子。

网友:
拿下来不容易,估计得废。后面过盈安装,风叶大力抽,在看看

网友:
一般这个结构是一命货

网友A:
我矿渣显卡的背面打1.5的孔,用1.6的无尖针头打的2#润滑脂。现在高速只有风声没有沙沙声了(含油轴承)
双滚珠轴承能拆开的轴承也能加(无损加到轴承里面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矿渣显卡的背面打1.5的孔,用1.6的无尖针头打的2#润滑脂。现在高速只有风声没有沙沙声了(含油轴承){:01 ...

这个风扇在转的时候乱摆动,导致风叶碰撞有噪音,看来是需要换新的了,找到大小完全相同的不容易,只能找一个外形差不多的自己修改了。

网友:
这是CPU的吗,怎么是两线的,量直径看多大,找能替换的吧,无损拆开难度大

网友:
压进去的,很容易拆坏的。

网友:
厂家就没考虑让你拆

网友:
现在电瓶车充电器里的散热风扇都是这种结构,好在换一个新的也没多少钱

网友:
加热再拔出来

网友:
估计也是大力出奇迹就可以拆下来

网友:
在背面打个孔,找个尖的东西顶出来

网友:
两根热熔胶棒 ,加热头部熔化 一根粘扇叶中心位置 ,一根粘底座中心位置 。冷却后 一拔就下来 基本可以做到无损。

网友:
别修了,某宝2块5还包邮,别啥都想修,疫情这么严重,再修GDP要修成负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