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推荐一款体积最小的锂电钻夹头式

楼主(2022-12-24):
求推荐一款体积最小的锂电钻夹头式,可更换电池。搜来搜去就是找不到。

网友:
无刷的比有刷小

网友A:
就你发图片的威克士130就很小了,貌似最小的了吧。如果自己换更短的夹头还会更小。

其实一般人就威克士130+威克士132,大部分家庭用就这2把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你发图片的威克士130就很小了,貌似最小的了吧。如果自己换更短的夹头还会更小。

其实一般人就威克士130 ...

好多人说wu130负重保护不行,动不动就保护,看来还不如选择博世的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多人说wu130负重保护不行,动不动就保护,看来还不如选择博世的了

不要听某些人瞎说,你就问问那些人有没有130 132再说。或者换个说法吧,威克士130 132是国产12V系统里面最好的,没有之一!!!特别是威克士132出来好几年了,简直是神一般的存在。当然威克士缺点也很明显,就是作为国货它的卖价太高了,所以被很多人诟病。制于你说的博世还是算了吧,早就不是曾经的博世了。

网友:
网上找点130的测试视频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听某些人瞎说,你就问问那些人有没有130 132再说。或者换个说法吧,威克士130 132是国产12V系统里面最 ...

还是要看价格。一分钱一分货。
如果要轻巧,130在这个价位确实做到了极致。
要是性能,同价位的skil,无论参数还是实际体验,都是好过130的,甚至握感也好过130。
东成新的12v无刷,也非常均衡,而且东成是这个价位里,12v产品线最丰富的,没有之一。而买了130,只能给132用,或者去咸鱼买古董wx540,和更古老的轻锤、万用宝——威克士除了电钻起子,只有这三个老东西,价格太情怀,性能又太古老,可以说毫无价值。
综合下来,这个价位最均衡的是高一的DS12DA,可惜是有刷机。
而如果能接受有刷,买大有5262(65)+副厂电(25)+满充(25),一套115就能搞定。但是大有的12v,普遍和小巧不沾边。

国内还有很多不出名的老牌实力厂家,和一众山寨品牌,也有不少各方面不比130差、价格只要130三分之一的型号。但是这些牌子建议慎重入手,别的不说,如果哪天你不要了,这些只能卖垃圾回收的价。东成如果够新可以原价出,威克士大有如果是赶上优惠买的好价,可以加价卖。

而博世,从来就没想过做认真做这个价位的东西,bosch认真做的12v电钻,是¥1000起。

网友:
小电钻没有劲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多人说wu130负重保护不行,动不动就保护,看来还不如选择博世的了

可能是指老的wu130,因为性能本来就差,甚至不如自家便宜100块的we210和老的有刷机,卡就太正常了。
现在卖的是新的wu130x,转速略高了一点,扭矩比wu130强了30~40%。参数不输gsr12v-35了。
但是也毕竟12v,不能指望有多强的性能,过去wu130干不了的,wu130x可能还是干不了(博世等12v同理,除了大有的80nm、skil的50nm和一众16v小钢炮,但是这些型号,就和最小不沾边了)

网友:
12伏的无刷鱼上29。扭力调节弹簧需要改下。力量可以了。裸机自己配好电池。电池不好分分钟就保护了。10的麻花钻下铁哗哗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指老的wu130,因为性能本来就差,甚至不如自家便宜100块的we210和老的有刷机,卡就太正常了。
现在 ...

我的应该就是老款130,确实爱保护,力气不大,最近开关也不行了,会自己转,闹鬼似的,放那自己还转,我使用的也不多,看着还很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应该就是老款130,确实爱保护,力气不大,最近开关也不行了,会自己转,闹鬼似的,放那自己还转,我 ...

开关好像应该是通病,很多人都说容易坏,但是一般也就是不灵敏,会自己钻的有点吓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多人说wu130负重保护不行,动不动就保护,看来还不如选择博世的了

博世无刷的没用过,wu130这款缺失不太行,动不动就保护不说,开关没用多久就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应该就是老款130,确实爱保护,力气不大,最近开关也不行了,会自己转,闹鬼似的,放那自己还转,我 ...

同样的毛病都赶上了,这质量太令人失望。我用的不多,新机器买来没多久开关就不行了,自己转。

网友:
威克士的这款已经够小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