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io] 手把手教你开卡CS1802A(MAS0902)镁光PFH18 N18的颗粒~~~

楼主(2022-12-24):
其实吧,我也是第一次开,之前没开过这些乱七八糟的主控,我最擅长的就是搬板。
但最近实在是闲得蛋疼,小小折腾一下。

主控CS1802A 又名MAS0902 不知道谁是谁的马甲

颗粒镁光PFH18,查了据说是SLC,这里开成QLC了,不知道哪位大神有SLC的固件,改个U盘应该不错!

硬盘里有之前下过的,也不知道固件能不能用。
第一步:短接板子上的T2触点上电,找颗粒,这步没问题,能正确认到颗粒了。

第二部:常规操作清空颗粒,也没问题。

第三部:写固件,我擦,这什么骚操作。。。搜了一下,应该版本不对。

不好意思,截图错了,报错是:Please Use MX MPT

换个版本试试,呃~~~~缺固件~~~~

想到之前的版本应该有这个固件,拷过来试试!

嘿嘿,开过了

开出来个连大号U盘都不如的渣渣~~~

有大神能给个SLC的固件不,这玩意看看也不能用啊~~~~

楼主:
对了,最关键的固件一起发上来吧~~~~

网友:
有没有一种可能,这就是QLC
可以看看能不能开pSLC

网友A:
MX的pSLC需要专用固件,这个N18A我开过直写,在MAS0902上单lun直写10M/s

楼主:
引用 网友A:
MX的pSLC需要专用固件,这个N18A我开过直写,在MAS0902上单lun直写10M/s

不限于此主控,有支持的就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MX的pSLC需要专用固件,这个N18A我开过直写,在MAS0902上单lun直写10M/s

靓仔恰个v细嗦

网友:
为成功者点赞

网友B:
能开B27B 降级片的 固件 有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开B27B 降级片的 固件 有么

上了4颗B27A的没固件,B27B更没戏。。。

网友:
sys可以给我发一份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了4颗B27A的没固件,B27B更没戏。。。

B27A,B27B都有固件,板子需要改GPIO才能开,否则有固件也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B27A,B27B都有固件,板子需要改GPIO才能开,否则有固件也没用

我是为了回复坛友焊上去试一下,不行就早搬板63XT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为了回复坛友焊上去试一下,不行就早搬板63XT了~~~

工具有点旧,用新点的稳定性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具有点旧,用新点的稳定性更好

们小白一个,不求能吃好,能吃上就不错了。

网友(2023-01-31):
N18A开卡已经成功,感谢楼主的提供的SYS文件,为楼主共享精神点赞!

网友:
弱弱的问下,那个固件GCPMCADH.BIN 是拷贝到哪个文件夹呢,我开时也提示少这个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