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个T15SC电子体温计

楼主(2022-12-24):
这次疫情放开,发烧是得新冠的标志,于是翻出以前买的电子体温计,好久没用,没电了,换个电池,结果怎么都是显示L,用一杯热水,还是显示L,那就坏了,拆开看看,测试传感器没有坏,用用可变电阻测试还是显示L,排除电阻电容,你只能是牛屎坏了,这就没有办法了,只能丢弃。

外观

无论什么情况都显示L

拆开电路板,电路比较简单,一个牛屎,几个电阻电容

长期不用就坏了,郁闷,只好再买一个水银的

谢谢观看!

网友A:
先夹上试试,不见得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夹上试试,不见得坏

肯定夹过啊,热水都试过

网友:
我的倒是没坏,但是电池腐蚀坏了电极,一样没用,所以电子体温计就是个坑。

网友B:
还是水银体温计好用 ,就是要小心别摔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水银体温计好用 ,就是要小心别摔碎了!

我还真摔碎过一个,好神奇

网友C:
我还有支水银的

网友D:
这种不怕重金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水银体温计好用 ,就是要小心别摔碎了!

摔了好几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不怕重金属了

是啊,摔了,水银太难搞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还有支水银的

我也有水银的,准确还是水银

网友E:
电子的、水银的温度计都备着,防止电子的不靠谱

网友F:
保养好了也挺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子的、水银的温度计都备着,防止电子的不靠谱

是的,都有备

楼主:
引用 网友F:
保养好了也挺好用的

电子的除了不用把电池卸掉,其它没法保养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子的除了不用把电池卸掉,其它没法保养啊

不用的时候把电池扣出来,注意防水防潮,还得防高压。高温好像也不行。这就是保养了。

网友:
热敏头有问题吧

楼主:
热敏头没有问题,测试过

网友:
放着还自己坏了……这质量

网友:
总担心这种电子的误差比较大,但是电子的确实比水银的省事、安全,不用甩,不怕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