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焊接跳线的极细漆包线0.1 0.02 0.01,0.007 0.009感觉要求很高啊

楼主(2022-12-24):
产品名称:手机维修飞线 电路板焊接飞线 适用于苹果主板维修

产品特点:0.02MM 细线径 具备拉伸性,裸铜,越拉越长,越拉越细,越拉越直,再拉就断。绝缘 易上锡,够细够直飞线补点专用。0.1mm的焊点间距也能确保不短路.

0.01mm线径更适用于苹果8 8P 8X手机,维修指纹和CPU 基带补点 飞线。

0.007/0.009mm适用于精密柔性线路用

楼主:
以前买过0.1的,实在是太粗了。

比如把路由器的芯片磨出脚,加线

网友:
考验视力和工具的时候到了

网友:
这活一般人还真干不出来

网友:
工具这时候就显得重要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前买过0.1的,实在是太粗了。

比如把路由器的芯片磨出脚,加线

加个usb口把玩,玩玩之后觉得也没什么意思

网友:
散光表示玩不来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usb口把玩,玩玩之后觉得也没什么意思

兄弟,,很了解啊。

后来新的路由器人家都有USB了。

网友:
这么细的线,可以绕表头动圈了

网友:
老了就不用挑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很了解啊。

后来新的路由器人家都有USB了。

路由器带了usb感觉也没什么用,刷了个系统,接了个打印机,然后发现经常出问题

网友:
有显微镜和超尖烙铁表示不难,有时候风枪还好操作一点。不过我还是佩服手机主板螺丝柱下的小洞里飞好几根线的,超尖烙铁也有点费劲,还有苹果CPU焊点飞线的也是牛逼克拉斯。

网友:
这个是年轻人的技术活。

网友:
以前焊过一段时间的0.02的飞线,确实费工夫。焊接得先把线上镀锡,引脚上镀锡,烙铁用的是小薄刀头,烙铁尖轻点一下。看是看不清楚,凭感觉。焊完轻拉一下。

楼主(2023-03-20):
真没有能力焊,几丝的

网友:
周末试了第一把,成功关键:工具要全,人要心细手巧。

网友(2025-05-27):
得借助放大镜观察

网友:
这种线不用买吧,折个继电器的线圈还不能用好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