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求助:怎样让WINXP识别2TB以上大硬盘,谢谢。

楼主(2022-12-24):
XP操作系统系统需挂接4T移动硬盘,请教实际操作经验,谢谢。

网上替换系统文件的方法试过无效,不知是操作方法不对还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出钱让微软帮你重写XP代码,他不干就出让首富都心动的价码。没钱。。。那说个P

网友A:
是有办法的,硬盘分区为GPT,安装64位XP

网友B:
我在用伪64位XP,内存这块是识别4G以上的,但是硬盘这块倒没碰到过。不知道楼主是否也是同一个模式?

网友A:
如果只是移动硬盘有2个方案
方案一

格式化硬盘,将硬盘格式改为EXFAT格式,这种方案一劳永逸,mac os 系统和 windows系统都兼容。

方案二

去硬盘官网下载驱动Paragon 驱动程序

网友:
非得弄突破XP所能级的事情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移动硬盘有2个方案
方案一

方案一要解决的是4GB单文件限制吧?没有GPT还是不行

方案二我记得是切成2个2T的盘来用

网友:
双系统,挂移动硬盘的时候换个win7精简版系统复制好文件再换过来。

网友D:
无法。需要2个动作:1.XP更换2003的disk.sys,使之支持GPT,这个好解决。2.移动硬盘需要固件魔改,支持XP下大容量硬盘。我有一个外置阵列,就是这么搞的,才支持在XP下支持8T的Raid5阵列,而那个固件是官方售后给我的特殊版本。

网友:
这是要榨干XP呀

网友E:
为什么非要用XP。。XP软件在WIN10下一样可以想法子兼容运行

网友F:
把XP改成2003吧,体积啥的和XP差不多,性能好很多,稳定性也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有办法的,硬盘分区为GPT,安装64位XP

准备尝试安装64位XP。
一直没走这步的原因是64位没克隆版,找驱动比较费时间。
XP只用于安装卡拉OK点歌系统用于户外活动娱乐,而WIN7和WIN10不知何故外接输出画面瑕疵明显,可能是软件调用的ffshow解码软件过于古老不兼容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用伪64位XP,内存这块是识别4G以上的,但是硬盘这块倒没碰到过。不知道楼主是否也是同一个模式? ...

我是因为要在XP下运行卡拉OK软件,该软件对硬件没啥讲究,而外接的移动硬盘歌库有10多T。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XP改成2003吧,体积啥的和XP差不多,性能好很多,稳定性也好很多

不知内核跟XP有啥区别。
我的软件无法在WIN7下妥善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非要用XP。。XP软件在WIN10下一样可以想法子兼容运行

兼容不了,这卡拉OK软件要实现双屏,也就是笔记本屏幕用于点歌操作,外接显示器用于唱歌,两个画面完全不一样。尝试在WIN10下虚拟机运行XP不成功,WIN7下可以运行但外接显示器输出画面瑕疵明显,只有XP一切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无法。需要2个动作:1.XP更换2003的disk.sys,使之支持GPT,这个好解决。2.移动硬盘需要固件魔改,支持XP下 ...

1的方法有成功案例吗?
我尝试搞了半天还是不行,不知是操作方法错误还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移动硬盘有2个方案
方案一

已测试将4T移动硬盘格式化成exFAT,但XP里还是无法读取。
能识别到硬件,也能在右下角显示硬盘型号,但显示不出盘符,计算机管理里也看不到这个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方案一要解决的是4GB单文件限制吧?没有GPT还是不行

方案二我记得是切成2个2T的盘来用 ...

方法1好像确实是只能解决单个大文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