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受坛友启发,电源液压轴承风扇改双滚珠轴承

楼主(2022-12-24):
话说公司一部电脑,电源风扇突然异响,给它换了个备用电源,这个拆开来保养一下风扇。

近期看到有坛友把USB风扇轴承给换了,突然想到看看这个能不能换,没想到成功了。

从这里往前怼

怼出来了

合金轴承

3×7×8 mm

买回两颗NSK 683zz

完美替换

网友:
定子铁芯应该用一字改锥尖嘴钳加工下,把阶梯空气隙大的地方往外掰,减小齿槽转矩电机噪音。

网友A:
这么小的轴承,多少钱一个呀

网友:
这么小的轴承很难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小的轴承,多少钱一个呀

轴承那么小的钱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小的轴承,多少钱一个呀

2元一个包邮

网友:
这种风扇,只要能保证轴和轴承处于良好的状态,其他部位可以说是永久性使用。

网友:
手艺不 错,风扇改的挺 好,这小轴承真精致

网友:
这下好了,只要电压不出问题,用几十年不在话下。

网友:
改用轴承后又可以用很久了。

网友:
周四逛车间,看到箱子里一箱子NSK的小轴承……

网友B:
滚珠轴承噪声大!

网友C:
小轴承有些很难买到。这样改后时间一长,轴承也会有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滚珠轴承噪声大!

同意,所以我是滚珠改含油

网友:
小轴承真精致

网友:
这个真是个手艺活,一般换个风扇就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轴承有些很难买到。这样改后时间一长,轴承也会有声音。

内外径相同就可以了,宽度要求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滚珠轴承噪声大!

这个转速那么低,不会的

网友:
我航嘉的电源买来一年没有就好像开飞机声音很大,看了下不像滚珠轴承,一直想换滚珠轴承也还没换。

网友:
所谓的液压轴承绝对是大坑,没觉得比普通含油轴承好在哪,还不能加油,唯一的好处是对厂家的,换的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