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通残留有高温锡的过孔?

楼主(2022-12-24):
换掉路由的电解电容,拆下来后过孔还残留有锡,高温锡,非常难搞。
好弄一些的,牙签抵住一面,电烙铁加热一面,通了之后牙签又断了一截在过孔里取不出来。不好弄的,连牙签都通不过去。

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A:
家里有缝衣针吗?拿个最小的加热捅捅。

网友:
有种很尖的镊子的,可以用它

网友B:
握草你们这些人都没吸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家里有缝衣针吗?拿个最小的加热捅捅。

现在的问题主要是化不开过孔里的高温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握草你们这些人都没吸锡器

吸锡器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一直用不来,除非那种非常非常好吸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的问题主要是化不开过孔里的高温锡

先用低温锡堆上去,解决你这个问题

网友:
先堆低温锡,等流淌后大力吹,1mm左右的孔是能吹通的,太细的没试过

网友:
用低温锡焊这个孔,低温锡就会自动与里边的高温锡熔合,混合之后的锡温度就不高了,如果板子不大,一只手拿板子,一只手用烙铁(最好是尖头的)加热孔,等锡化了,猛烈震动这个板子(跟摔板子差不多,但实际用手控制着,不是真摔),孔里的锡就被甩出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的问题主要是化不开过孔里的高温锡

哎,自己用的设备也无需通孔,直接上板焊上就好了。真纠结!

网友:
先用低熔点焊锡稀释  然后继续烙铁顶住孔加热  吸锡器顶住另外一面   拿开烙铁瞬间触发吸锡器

网友D:
不锈钢空心针备一套吧,几块钱的东西。
不沾锡不锈钢空芯针 空心针 专拆针脚元件 电容 电子元件维修用-淘宝网 (taobao.com)

类似上面链接的玩意。

网友:
吸锡器顶住另外一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锈钢空心针备一套吧,几块钱的东西。
不沾锡不锈钢空芯针 空心针 专拆针脚元件 电容 电子元件维修用-淘宝 ...

对,这种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的问题主要是化不开过孔里的高温锡

温度不够!换大电洛铁或者热风枪

网友:
先加点低温锡上去,  然后用牙签,  一般竹牙签比较好用

网友:
焊盘上加点普通温度焊锡或者低温锡,拉低残锡熔点后 再处理。不然很容易干坏过孔。或者你有风枪,用风枪吹,然后适当力度平着往桌子上一拍,焊锡也就没了。

网友:
吸锡器、吸锡带、嘴持吸管吹,低温锡搞点调和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用低温锡堆上去,解决你这个问题

昨晚就试过了,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