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小有小的用处……拆一个一体的锌合金外壳U盘

楼主(2022-12-24):
手里的一个一体的锌合金外壳的U盘,从哪里来的已经记不住了,拿来拆开看看吧

从U口正面看进去,能看到黑胶体芯片和一个橙色的东西

找一个曲别针

把曲别针拉直之后,用钳子把头部弯成这样就行

然后伸到U盘里,卡住一边,慢慢的就可以把黑胶体连同橙色的托架一起拉出来。有的U盘比较紧,需要大力一点;有的比较松,轻轻就能拉出来

就是这些东西

翻过来看看

丝印也看不出什么来,都是厂家自己的编码

U盘容量不大,算512MB的吧

主控也不知是啥的

实际容量只有128MB左右

问题来了,为啥要留这么小的U盘呢?因为下面这个软件不支持大U盘,几十MB或者几百MB的U盘用起来最合适,有古董电脑的应该明白

取经的路途如此漫长,这一路上除了打妖怪、救师父,还得会修电脑才行

EOF

网友:
一寸才一寸强

网友A:
为了看寸长,我去搬板凳

楼主:
老李一定是坐的路由器下面

网友B:
守着一堆垃圾慢慢熬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了看寸长,我去搬板凳

专家这时候应该兜售花生瓜子矿泉水和啤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守着一堆垃圾慢慢熬阳

大家看见没,有库存的就是土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守着一堆垃圾慢慢熬阳

显摆也没用,我不会搭这趟车,我用水银温度计都还是前年花了8大洋买的,现在还有灰呢

网友C:
1个G都木有,留着有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1个G都木有,留着有啥用。

就是给倒数第二图的软件用的,跟dos有关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守着一堆垃圾慢慢熬阳

最近市面上退烧药温度计已经重金难求了,很多人在免费送药做好事,老刀是准备包邮免费送吗?

网友:
看不懂那个软件是干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守着一堆垃圾慢慢熬阳

抱着几毛钱的电子温度计一样熬

网友:
U盘是专用的,连拆盘小工具也是曲别针自制专用的

网友:
扔了吧,想不到用处

网友:
内容可能会导致楼主大火,所以只拆壳……

网友:
也有个类似外形的U盘,还真不知道怎么无损拆开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近市面上退烧药温度计已经重金难求了,很多人在免费送药做好事,老刀是准备包邮免费送吗? ...

快递都瘫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摆也没用,我不会搭这趟车,我用水银温度计都还是前年花了8大洋买的,现在还有灰呢 ...

这是几年前不到一块钱一根来的 当时出了一部分回本后就放起来了

网友:
猴哥这扩容盘写群晖引导是够够的,我有个老古董64M内存卡写入50M群晖引导,3年多居然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