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修一个坏的苹果Lighting公头 坏的数据线 6颗料板子

楼主(2022-12-24):
表现就是插手机没有反应,USB电流表没有数据,热风枪折腾,去除包裹的硅胶

有个3415的MOS管,应该是吧?

一个YUY012的SOT23-6的芯片

一个二极管,一个电容,两个电阻

网友A:
这两天坏了一条五颗料的。冲的好好的,拔了手机去蹲个坑,回来插上想继续充,结果一拿起来身上静电打了一下,插上就罢工了

网友:
只有换新的啦!

网友B:
当年诺基亚就是在充电线加芯片,垄断充电线赚钱

网友:
典型的流氓行为

网友C:
苹果的原装线,很容易烂掉,还是用其他认证线便宜。

网友D:
直接TB上买剪线头啊,带识别IC的那种,延长一下就能用了,比图上的这种货色好上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苹果的原装线,很容易烂掉,还是用其他认证线便宜。

材料太差,用久了容易破皮

楼主:
清楚不?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天坏了一条五颗料的。冲的好好的,拔了手机去蹲个坑,回来插上想继续充,结果一拿起来身上静电打了一下 ...

看板子细节,还算良心,当时一长,一短,就是这个短
一共十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TB上买剪线头啊,带识别IC的那种,延长一下就能用了,比图上的这种货色好上太多了  ...

是啊,买个C94的头子也不贵,线可以加个延长的

网友:
不想正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年诺基亚就是在充电线加芯片,垄断充电线赚钱

当初6120手机,故意弄成6伏充电电压,我买过4档可调小圆头充电线,旋钮触点脱落后拆开是焦耳升压,调节三极管自激电阻。后来又20元买了CA100原装线,奇怪的是价格比数据线贵不少,锂电池输入能变6伏稳压,接3瓦仿流明能限流,拆开后是SEPIC升降压,比烧毁的LM2577多出恒流。

网友:
线质量差,芯片没有用铁或不锈钢皮包裹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年诺基亚就是在充电线加芯片,垄断充电线赚钱

诺基亚当时加芯片是因为诺基亚的充电电压要求是6V。
type c 口也是可以加芯片的。

网友:
微距拍照片

网友:
北方冬天静电厉害,虽然手机等通过了3C认证,正常情况下,对静电有防护,拿手机之前手最好还是找个金属物体放一下点.比较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年诺基亚就是在充电线加芯片,垄断充电线赚钱

不是的 诺基亚设计的是6伏多充电 后来是适应法规统一了充电器USB接口 问题是5伏电压充不满诺基亚的电池 所以才有了带升压模块的充电线

网友:
苹果反这种反人类设计就是不得人心。

楼主:
https://blog.csdn.net/cainiao2013/article/details/79367036

拆解的线是山寨的,和下图的品胜类似,六脚IC上放的电阻没有。公端有一个mos管,Vusb和VCC不通。

有两个芯片,一个六脚“F2”,一个三脚“A1SHB”

量取电压情况(连接电源适配器,且usb中的d+ d-线未连接):

    今日用示波器看了下苹果iphone的lightning接口,初步了解了下他的接口定义,当然没有破解DX那么厉害。

lightning公头从外观来看,正反都是一样的,8个脚。但两个面的接口定义是不一样的,我这里把它分为A面和B面。具体的接口定义见下面的图:

说明一下:

1,Sa,Sb是信号接口,向iphone发送信号,告诉iphone现在是A面还是B面。另外lightning头有4中模块,如果是USB模块,Sb还担当了由iphone提供给外设电源的功能。

2,D+、D-是USB的数据线,传输数据。

3,Vusb是USB的电源线,给iphone充电。

4,NC是为定义的脚,即暂时没有用到。
5,GND是地线。
而母座那边,是只有一面接触点的。具体可以看国外拆解的图片:http://www.ifixit.com/Teardown/iPhone+5+Teardown/10525/3
母座那边,D+、D-和NC的脚会根据插入的是A面还是B面来切换成对应的接口。

    今日用示波器看了下苹果iphone的lightning接口,初步了解了下他的接口定义,当然没有破解DX那么厉害。
2,D+、D-是USB的数据线,传输数据。
2018-03-18 11:39:22

在连接好d+  d-后,手机识别到了充电状态。记录下,山寨的苹果线无法充电,不一定是vcc或end断了,可能 d+ d-不通,现在还不是很明白它的原理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Echo-Young」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cainiao2013/article/details/793670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