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海康硬盘录像机风扇噪音极大,怎么维修?

楼主(2022-12-24):
和笔记本电脑的风扇完全不同,
风页不能拆下,如何给轴承加油呢

网友:
撕开那个圆形的标贴,你会看到可以加油的地方,如果时间较长了,加油可能只能管一段时间,更换个质量好些的也是一个选择

网友:
直接推扇叶,推不动的话只能把标签撕了,在背面打个孔加油

网友:
把pp挖掉?

第2个

网友:
某宝买个新的吧,你这个噪音大是轴磨损了,加油也用不了多久的

网友:
这种小风扇很便宜,没必要修了,包邮就买一个,不包邮买个三五个直接用一辈子。

网友:
这些风扇随便买啊,几块钱换了就是

网友:
WD40顺着标签下面的缝隙喷进去就行

网友:
直接不用,我用就让我把风扇拆了。

网友:
我以前还拆了清洗、加油,现在都是换新。一来不贵、二来加油也不用不了多久,可能跟我加的油有关系。

网友:
扇叶是硬顶出来的,手指顶扇页,硬顶,这个有风险,会把扇叶顶断,需要注意力的分布,不知道怎么形容

网友:
工作环境不是特别差其实不用风扇。PC的硬盘就没有风扇

网友:
只有换新的,加油过几天又会响的。

网友:
找个同电压的低速 大风扇这个直接剪了,看好正负直接接好即可

网友:
其它牌子的录像机基本都没有风扇,难道都比海康先进吗!

网友:
标签撕下来,看到轴杆上的尼龙卡,用针别下来,抽出风叶,搽干净从新上油。

网友:
同电压同尺寸的换一个,接口不同的话自己电工胶布改个线
弱电售后都这么干的,谁没事情去拆了加油

网友:
换风扇不就得了?

网友(2023-03-05):
不值当的维修 还是换新的省事

网友:
报废电源上拆一个换上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