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改造个极速星LED台灯(换了块电池 )

楼主(2022-12-24):
前段时间在海鲜市场买了个LED台灯,注明品牌是机速星的,本来看好要买的是这样的:

可等收到却成了这样的:

也没有什么品牌,灯头什么外观差别不大。找卖家理论,人家一句你要的那款没货了。那就凑合用吧,结果没用多久没电了,打开看看,就装了一节无品牌无保护板的14500电池 ,还好 手里还有电池 ,换了块2 节18650 4000mAH的电池 ,昨晚不亮了,充电整整充了13个小时,今天再次准备改一下充电电流,才发现,不知道怎么改。

芯片型号为ZX8002D,没有找到资料,电路板上只有LED中串了一棵1.5欧姆电阻,手里也再没有类似的驱动,只好暂时做罢,等回头有好的办法再改。

网友:
ZX8002
概述
     ZX8002 是一款便携式 LED 灯触摸调光控制芯片,有外接适配器时芯片可实现对 LED灯锂电池的充电控制,并可通过触摸按键实现 LED 灯光调节(PWM)控制功能,有无级调光和三段式调光两种方式。

特点
◆ 电池工作电压2.0V-5.5V;
◆ 低待机电流@电池电压=4.0V I=10uA(典型值);
◆ 实现锂电池充电管理;
◆ 无触摸按键持续超过 4秒,进入待机模式, 若为 LED 灯光调节(PWM)模式, 当LED 点亮时,触摸按键不进入待机模式;
◆ 可在有介质隔离保护的情况下实现触摸功能,安全性高。(如玻璃,亚克力等材质);
◆ 可靠的上电复位(POR)及低电压复位功能(LVR);
◆ PWM 输出亮度连续调整,PWM输出频率 30KHz @VDD=5.0V;
◆ 通过 Opt1 Opt2 引脚可实现四种不同功能模式;
◆ ESOP-8 封装;

手头有一款类似小台灯,测试过,一档工作电流23mA,二档工作电流66mA,三档工作电流260mA,待机静态电流8.5uA左右,还算省电。触控芯片自带线芯充电功能,无电池状态插电指示灯(红色)微亮闪烁,点亮后,指示灯变常亮;电池充电时指示灯亮,充满灯灭;锂电池电压低于2.9V时,保护性充电,充电电流0.022A;电压大于2.9V时,充电电流0.262A;电压大于4V时,充电电流开始下降,充电截止电压4.17V左右。

相关链接:
拆一个荣度充插两用三档触控调光LED台灯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9427-1-1.html

网友:
最近不少坛友撸的得力那个故障机的做工比这个好很多

楼主:
看来我准备在原电路上改变充电电流的计划已经无法实现,只有另想别的办法了。

楼主:
看来这个ZX8002D功能还是很强大的。

网友A:
这单片机的充电电流不好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单片机的充电电流不好改吧

ZX8002D这个芯片从看到的资料看,已经无法改了,可以改变思路,采用外加芯片的方法。我是这样改的:https://www.mydigit.cn/thread-363635-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