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两把炮灰剥线钳

楼主(2022-12-25):
黑色:马格努森,有浮锈
白色:南电。镍铁之类的表面
算中档工具,估计日常价三五十
我从小黄鱼低价买的破坏性测试残品
都是断头,

买来时马格没胶套,用之前屯的胶套侧装,
用东成工具箱的下脚料包铁做了个锁扣
(弹簧劲大,塑料已变形,以后要用铝或铁板重做锁扣)
缺失的顶部少了夹持功能
其他功能完好,剥线剪线很流畅,
尤其是切螺丝功能(6个圆孔)非常好用
切常用M4插座螺丝很快。

南电的设计正好和马格相反,中轴上面压线(已断),下面剥线
也有切螺丝功能,可能切螺丝是中档剥线钳的刚需?
先备用,胶套被割开了没找到合适的胶套,,有空再胶粘套热缩管修复
非常硬,本打算把顶部锯平,用双金属钢锯条锯了几分钟才一个小口,以后再弄吧

最后,贴一个原本很好用的小斜口钳,硬度测试只是在表面打了个小点
但自己来剪粗钢丝断掉了,
铸工胶粘了强度不够,
提醒自己工具要在设计规格内使用

网友A:
买废品干什么?炼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废品干什么?炼钢?

垃圾佬的快乐,修修又能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垃圾佬的快乐,修修又能用

钳子断掉就是废品,你说你来炼钢我还相信,你说你修?开什么玩笑呢。最多算废物利用而已!!!

网友B:
工具是用来抚摸、收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钳子断掉就是废品,你说你来炼钢我还相信,你说你修?开什么玩笑呢。最多算废物利用而已!!! ...

第一第二把剥线钳做破坏实验断掉前面一部分,剩余部分还能用
第三把斜口钳买来是好的,我自己用断权当教训

网友:
三把钳子都是废的

网友:
这种玩法纯浪费时间

网友:
没有任何意义,几块钱买把锐尔更实用!

网友:
四把勺子已断

网友:
玩得快乐就行

网友C:
两把看起来钢质不错,有没有测试一下?

网友:
抚摸党的快乐……

网友D:
斜口钳跟你一样掉了一个蟹脚 牌子都一样 结果留下两只胶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具是用来抚摸、收藏的。

买了个马格努森铝合金工具箱,里面放是抚摸收藏的工具
平时干活还是用炮灰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把看起来钢质不错,有没有测试一下?

我以为工具材质主要看牌子,
这两个牌子至少是合金钢,
手里没有硬度计,
就平时剪切铜线和插座螺丝感觉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斜口钳跟你一样掉了一个蟹脚 牌子都一样 结果留下两只胶套

还有个弹簧,可以修其他钳子当零件

网友:
支持捣鼓,其乐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