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补充贴200多元买的国产投影机效果有改善

楼主(2022-12-25):
原来是我使用的方法不对。现在又挪了一个位置,把它挪进了卧室里面,投在了白墙上,效果非常的赞。这200多元应该是值得的。
对比以前的位置,我发现他这个投影机位置不能离得太远。最好要搞一种一米多的那种支架,离得近一点。离得远就容易导致模糊。
然后不要用30元的那一种金属幕布。对比白墙金属幕布,虽然亮度增加了,但是感觉模糊了。
网格现象增大。好像到处是马赛克那种感觉。然后是稍微侧面一点亮度就变化了。说明金属幕布这个技术不太成熟。效果还是投在白墙上最好,虽然不能开灯。
接下来这个是和个人在磨机,改进要把那个小音响小喇叭给换了,我打算换个进口的哈迈卡顿喇叭。如果内部空间够大的话,还有把那个风扇声音很大的风扇给换了换成瑞典双滚珠轴承的风扇。
还有个如果有钱还是要换投影机的镜头,国产的不太好,是中间清楚4周模糊,所以四周的字看起来很模糊。
现在换了白墙以后,这个200元的投影机又焕发出了新的青春。手机比较渣,拍不出实际效果。
最后千万不要跟2000余元以上的dlp或者是C3LCD的投影机比较。

网友:
关键还是环境要足够暗

网友A:
单屏幕式投影都有边缘亮度不足的毛病,应该是少了前菲镜  前菲用于光线均匀,后菲用于成像的光线角度转换

你说距离引起模糊,一般这种结构的投影都是扭镜头实现变焦/对焦的   有的还有梯形矫正,就是说投影仪和墙面不是垂直关系/投影仪不在画面中心点,就会引起画面上下宽度不一样,通过调整后菲镜与液晶屏之间角度实现梯形矫正

网友:
金属灰幕号称最好的幕布,你30元买的,应该只是一张废铁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屏幕式投影都有边缘亮度不足的毛病,应该是少了前菲镜  前菲用于光线均匀,后菲用于成像的光线角度转换

...

有道理,但是根据别人拆机,前后菲镜都有的。
我认为是因为配件的加工精度不足导致的。如果用蔡司的光学组件,那价格就不一样了。

网友:
先天问题,分辨率低,亮度低,换个暗的环境只能是有所改善。

网友:
投影怎么换屏幕效果也就那样

网友:
就是个玩具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