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晖DS1821+使用刚好一年,买两块硬盘给它升级一下容量~

楼主(2022-12-25):
白群DS1821+入手刚好一年,发贴纪念一下
【新提醒】黑群转白群!刚入手的群晖DS1821+拆箱、升级内存网卡SSD缓存并转移数据 - NAS/网络存储 数码之家 (mydigit.cn)

硬盘容量不够用了,于是在8月份先添加了一块18T西数HC550硬盘,反正用的是SHR阵列,先给添加上容量再说

然后呢,4块8T+1块18T,可用容量只有32T,浪费了10T无法利用,一直忍到那块西数HC550硬盘花呗分期结束,终于可以下决心买新盘盘啦!!

整!
上次买的西数HC550,这次我就买希捷~希捷比西数贵不少呢……
刚好现在矿盘很多,决定尝尝鲜,一起买了块16T容量的东芝盘(东芝矿盘没有18T容量的,只好买16T的,稍微有些可惜)

收到货,希捷的盘,原装外包装盒真是漂亮的很!

拿出被珍珠泡棉挤的紧紧的宝贝盘~

东芝盘是矿盘,商家二次包装的,牛皮纸盒我就不晒了,直接拿出盘
(通电近万小时,开关机次数20次左右,外观几乎全新)

两块盘盘摆在一起,都是我的“新宝宝”

拆出包装袋~正面摆在一起
还是希捷的彩色贴纸好看,东芝的太素了

底部,可以看出两块盘的差异还蛮大的
希捷的PCBA比较小,主轴电机是三线的
东芝的PCBA大很多,主轴电机是四线的

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希捷的PCBA要厚实很多
东芝盘的PCBA很薄很薄,连SATA接口都没有希捷的稳固

两块硬盘都是充氦盘
希捷的盘,上下壳体是激光焊接在一起的,完全密封

东芝的盘,上下壳体是压紧+粘接在一起的(网上有拆解,大神们可以自己搜贴子)
与西数HC550的结构类似

收到盘的时候,我正在外地出差,并且阳了正在发烧,所以就用易驱线跑了跑

两块盘的容量对比(已经把盘初始化了)

希捷盘的信息,全新盘(通电次数2次,是因为易驱线的电源没有插到底,导致掉盘了一下)

东芝盘的信息,通电时间近万小时,通电次数20次

用HD Tune扫了一下,时间太久了没有扫完,这是停止前的截图
可能是易驱线的问题,东芝盘的速度稍慢一些,所以两个盘的容量虽然不同,但是扫描进度差不多

停止扫描前的希捷盘信息
已经高温报警了

停止扫描前的东芝盘信息
温度要比希捷盘低不少

扫描这两块氦气硬盘的时候可以感觉到:
1.希捷硬盘的速度,要比东芝盘要快,噪音也更大
2.东芝硬盘的温度,要比希捷盘要低,盘体振动明显更小

我觉得这特别像以前(大约2010年以前的时候吧)硬盘的风格
1.希捷在企业级SCSI硬盘的占有率最高,它的硬盘性能最强,技术最先进,可靠性最好,像液态电机轴承之类的先进技术,都是希捷最早引入和使用的。而15K转速的企业级超高速硬盘,希捷的产品也是最丰富的(一直发展到15K7,也就是发展了至少七代15K转速的硬盘)
2.东芝硬盘就是收购以前的富士通硬盘。那时候富士通硬盘在企业级市场占有率也不低,它的优点就是安静和发热量小,速度不如希捷硬盘快
3.那个时代,西数在企业级硬盘市场的占有率比较低,远不如希捷、日立(IBM)、富士通这些厂商。所以西数在收购HGST以后,企业级硬盘直接挂名Ultrastar了,应该是直接用了HGST的企业级硬盘技术了,而西数自己的企业级硬盘系列(比如Gold金盘系列、RE系列)基本都不见了,连那种盘体都不在企业级硬盘上使用了,直接用HGST类似的盘体了

下接二楼,装机和应用~~

楼主:
接一楼~

12月8日出差被阳,第二日晚开始发烧,一直难受了三四天才好~

然后继续出差了好几天,直到第8天的核酸才转阴~
然后带着硬盘回家上机!

先把宝贝DS1821+关机,用吹尘器仔细的吹吹灰
7块盘摆在一起合个影
上面4块8T盘,是在2017-2019年间买的,当时使用的还是黑群晖。第二块的希捷银河8T盘,可是“最强空气盘”
下面3块大容量盘,都是氦气的,西数是8月份买的,希捷和东芝是刚入手的

按照容量由小至大的顺序,把硬盘装到位
右侧是NAS的电源,那个位置发热稍大,就把空盘位留在最右边吧

自己打印的标签,把容量、品牌和型号都标在上面了
PET亚银+理光全树脂基碳带,热转印机打印的,标签非常耐用

清理一下阳台上安放NAS的柜子,把APC的UPS安置在最里面。UPS原装的7Ah蓄电池容量不行了(2016年买的),手里刚好有一块全新的闲置的20Ah超威电动车电池,就把UPS拆开飞线出来,连接电动车电池来用
这个柜子是我自己买松木木板,用得伟锂电电圆锯自己切割并用金属转角来拼装的,前几年挖矿的时候,这里面放了一个台式PC(luo奔)+三台笔记本,24小时不停的挖以太坊。后来以太坊POS后就停机了,柜子吃灰至今,刚好用它来安置NAS,可以降低房间的噪音
柜子左侧有两个风扇位,用烟道直接排到室外的,使用的风扇就是右侧躺在那里的两只暴力12V风扇,配上无极调压器可以调整风扇的转速。柜子右侧是进风口,我安装了进风格栅,带的防尘网可以拆洗。
因为NAS的功耗很小,用不上那么大功率的风扇,就把两只暴力风扇拆了,一个排风孔堵着,另一个孔安装14cm静音机箱风扇,并且用调速器降个速度,保持有微风即可

NAS底部垫两层珍珠泡棉,用来缓冲NAS与柜子的震动。
后面的网线、UPS的USB通讯线、电源线都插好

给NAS装上前防尘网~

给它贴上打印好的标签,过几年的时候就不会忘记啦

安置NAS的时候,小喵一直在好奇的陪着我

多美的小喵

矿机柜底下还有一个柜子,是我做的猫砂柜,左右各放了一个没有盖子的大收纳箱,给猫猫当厕所用
铲猫砂的时候要打开柜门,关闭柜门时柜子会产生震动,所以一定要给NAS做好防震

晚上的温度,柜外(阳台室温)10.4度,柜内出风口附近10.8度,完美!
如果来冷空气了,我可以关闭小风扇,NAS自身产生的热量会使柜子内温升至约20度,不怕把硬盘冻死

开机,访问NAS,所有硬盘都识别到了

开始为存储空间增加硬盘

然后NAS就开始漫长的增加容量了,在此期间NAS也可以正常的读写操作和使用,但是速度会降低
由于磁盘空间大,实际上花费约40小时左右

磁盘空间无损升级成功!
总容量是60T,实际可用空间57.6T,这下妈妈再也不怕我磁盘空间不足啦

这是硬盘列表~

不间断系统识别也正常
我觉得NAS还是要配上UPS的,毕竟硬盘断电不但可能会导致数据丢失,更会导致硬盘的机械故障,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我在群晖这里设置了,停电后1分钟关机,断开交流电实测了一下,1分钟后硬盘就全部进入关闭状态了,非常棒

从电脑上复制一个49.2G的经典电影“终结者2”到NAS上,看看写入速度
前面一段速度约1.1GB/s,是写入到NAS的SSD缓存和内存缓冲区了,缓存满了以后降到521MB/s左右一直到最后,中间降速了几秒钟原因未知
由于我的这个SHR阵列是好几年前创建的,通过多次更换硬盘,多次无损升级到现在的60TB,阵列里存储的数据非常多,所以跑不满速,如果是空盘的话速度肯定会更快
至此,磁盘空间升级完毕,以后如果空间再次不够了,可以直接再增添硬盘或者用大容量硬盘替换小容量硬盘,无损升级阵列的容量,特别的方便!

个人使用NAS这么多年的一些总结和心得,建议可能还算不上
1.黑群还是白群?我觉得无所谓!黑群低成本高性能,但是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去折腾。白群虽然贵,但是可以拿来直接用。
2.硬盘一定要用企业级的。企业级硬盘与消费级硬盘,短时间用真看不出区别,但是企业级硬盘的可靠性明显要高,毕竟“硬盘有价,数据无价”,如几T甚至几十T的数据因为硬盘损坏而全部丢失,真要欲哭无泪、追悔莫及了。特别是企业级硬盘相对于消费级硬盘,有三个极大的优点:平均无故障时间(也就是故障率)、不可修复的错误率、年读写量,对于NAS,特别是组建磁盘阵列的NAS来讲,特别的关键。
3.群晖的SHR阵列虽然是软阵列,但是扩展性非常强,不但可以不同型号硬盘组阵列,也可以不同容量的硬盘组阵列。最关键的是,后续可以通过“无损”的方式升级阵列中硬盘的数量和容量,实在是方便的不行。至于很多人担心的稳定性问题,我从黑群的3块4T硬盘的DSM5.几,升级到6.几,再到现在一堆硬盘的白群的7.1,都是当年的那个SHR阵列无损升级至今的,期间更换过多块不同品牌不同容量的硬盘,阵列的扩容都非常顺利,从来没有丢失过数据。
4.黑群如果使用磁盘阵列,我非常不建议使用硬件RAID卡。硬件RAID卡虽然性能很强(性能强的RAID卡可真不便宜呢),它组建的阵列不但不能无损升级,RAID5的重建也很容易失败。网上大把的RAID5重建失败的安例和贴子可以去搜。我个人认为软件阵列的灵活性更强,容错率更高。群晖的软阵列,关机后硬盘可以随意更换位置,再开机都能正常识别,硬件RAID卡你换一下硬盘的位置试试看??
5.矿盘可靠程度如何,这我真不敢说,但是价格是真的香。我这4块8T硬盘,最早的一块希捷盘都用了36052小时了,依然健硕。而只使用不到1W小时的企业级硬盘,应该也正处于“青壮年”时代

6.群晖还是威联通?可以看的到群晖的市场占有率要明显比威联通高很多,这与DSM系统的易用性绝对是分不开的,网上有大把的对比可以搜的到。所以我从2012年开始玩NAS的时候,就选择了群晖,直到现在都不后悔~至于其他的NAS品牌(绿联、华硕之类的),没用过不做评价,但肯定有自己的优势和劣势。
7.硬盘品牌的选择。我的选择是,尽量买不同品牌不同型号的硬盘,搭配使用。这样子可以最大限度的避免什么门之类的批次性问题。而这些批次性问题在所有的硬盘厂商中都发生过,咱们消费者购买时不可避免。当然了,这是在NAS使用软件RAID阵列的前提下,如果您的黑群使用的是硬RAID卡,最好还是买同品牌同型号甚至同批次的硬盘来用,避免阵列出现问题。

8.氦气硬盘的漏气问题?氦气分子小,和氢气一样无法完全密封,在使用过程中一定会发生泄漏的。但是现在大容量硬盘已经没有空气盘了,已经没得选了。而这些氦气盘基本上也都是企业级硬盘,厂家为了降低氦气泄漏,也使用了很多方法(比如希捷硬盘就把上下盘体直接焊接为一体了),这些企业级硬盘可靠性非常高,等到氦气泄漏导致硬盘故障了,那硬盘估计也早就报废了吧!网上搜了搜,确实是有氦气泄漏的案例发生,但是非常的少,并且氦气泄漏光了以后,硬盘也不是完全不能使用了,好像是可以低速读取数据的,留一个抢救数据的机会。当然了,氦气盘最大的问题,是故障后很难开盘维修,所以做好关键数据的备份才是王道哇!咱们这些普通消费者,有几个人会舍得花大价钱,去开盘恢复数据的?

我个人更喜欢希捷一些,原因有三:
1.希捷硬盘在企业级市场上耕耘最久,造诣最深。并且收购了CONNER、昆腾、迈拓、三星,它们都是当年硬盘界的巨头。
2.我兄弟在1999年买的西数10G硬盘,在使用1年半后暴毙了,损失巨大(那时候硬盘很贵的,并且只保1年)。而我在2000年的时候买的希捷酷鱼3,一直用到了2006年还一直是好好的,后来嫌容量小放在易趣上卖了。我另一位兄弟的希捷金牌6.4G硬盘,直到现在还在他的抽屉里存放着,用易驱线很轻松的就能驱动起来了,连个坏道都没。而我的这么多年的工作中,也明显的感觉到了,我安装和维护的品牌机,如果坏硬盘了,西数硬盘的概率明显要更大一些。
3.希捷硬盘的标签最漂亮。以前的酷鱼和捷豹系列,直接在标签上印制了标志性的Logo,型号也直接使用了诸如酷鱼3,7200.7之类非常明了的名称,让人一看就知道酷3比酷鱼2要更新款,7200.10比7200.7要更新款(可惜这样的优良传统后来取消了)。而我手里的这七块硬盘,只有希捷银河系列硬盘使用的是彩色印刷,并且字体清晰税利。我特别喜欢颜值高的东西~

发贴用时1个多小时,从平安夜发到圣诞节了,就祝各位圣诞快乐哈!!

网友A:
lz家的这只布偶猫长得真不出,话说日立硬盘一部分卖给了东芝了

网友B:
话说我也喜欢希捷,10多年来,就坏了一块320G的

网友C:
楼主这是要把东京的小姐姐一网打尽吗

网友D:
经我手上看到的,希捷硬盘坏的最多,可能也是运气问题,后面我都不敢买希捷了

网友:
羡慕啊,我也想组一套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家的这只布偶猫长得真不出,话说日立硬盘一部分卖给了东芝了

哦了,我还以为HGST是整体卖给西数,原来是因为反垄断,把3.5寸部分卖给东芝了
不过HGST的Ultrastar系列还是被西数用了,现在西数企业级硬盘打的就是Ultrastar的系列标志

记得以前的IBM,后来的HGST,桌面硬盘是Deskstar,10K和15K转速的企业级硬盘是Ultrastar,笔记本是啥系列不记得了
IBM的硬盘因为Deskstar使用了先进且激进的玻璃盘片,导致了大批量的质量问题,有些玻璃盘片被磁头划的都透明了,才直接或间接导致了硬盘部门被日立收购

网友:
我还是黑的玩玩吧,1821+的价格够我买18T 8块K盘了

网友:
楼主个人数据海量啊,我最大的硬盘也才500G,而且还存不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话说我也喜欢希捷,10多年来,就坏了一块320G的

我也是,从2000年买了人生中的第一块硬盘开始,我就主要使用希捷的硬盘。(98年,我得到了人生的第一台电脑,姑父送给我的二手486,配的CONNER 820M硬盘一直用到了2000年才换下来。CONNER品牌被希捷收购了,也算是希捷硬盘吧)
20G的酷鱼3、80针SCSI接口的18G捷豹厚盘、68针SCSI接口的18G酷鱼、320G的7200.10、2TB的5900转酷鱼LP(坏道了,现在还在柜子里吃灰)、300G的15K7、200G的企业级固态Pulsar2、600G的2.5寸企业级Turbo SSHD、1T的2.5寸SSHD混合笔记本盘、4T的企业级ES.3、8T的银河最强空气盘、8T的EC v6氦气盘、18T的银河氦气盘。
原来我买过这么多希捷硬盘啦!这还不算不要钱到手的几个希捷硬盘。

以前给公司或客户维修电脑的时候,偶尔会得到一些不用的二手好硬盘,我也只挑希捷的盘要,西数的一律不要。

这些硬盘,我用用卖卖,这么多年在我手里只坏过两块希捷硬盘:
1.在本地购买的2TB的酷鱼LP,型号ST32000542AS,敲盘了,过保了舍不得扔,就一直放在柜子里吃灰至今。

就是这货,当年的硬盘保修两年,结果它在第四年挂掉了,坏磁头没有必要修了。

2.在北京硬盘之家买的ES.3,型号ST4000NM0033,在NAS上用到第4年半,出现坏道了,联系经销商北硬返厂换了一块,然后吃灰。同时买的西数4T RE系列盘,也在一个月后坏道了,同样返厂换了一块,与希捷返修盘一起吃灰。

就是这俩货,第四年以后开始出现坏道,还好是五年保的盘,都给返修了。收到后不想用,就直接升级成4个8T盘的SHR阵列了。

而与它俩同时购买的HGST 4T盘,Ultrastar系列,型号HUS724040ALA640,就非常坚挺,升级后换下至今都健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是要把东京的小姐姐一网打尽吗

其实没存多少,我对片片比较挑,也不喜欢霓虹国拍的那些假的不得了的视频
所以就只存了1T多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经我手上看到的,希捷硬盘坏的最多,可能也是运气问题,后面我都不敢买希捷了 ...

是的,硬盘坏不坏,后来我觉得还是运气的问题。

当然了,电源质量、震动和撞击这些的因素要先排除哈

网友:
真是玩家。

网友:
这么大的空间得放多少硬货啊

网友:
强,这么多硬盘

网友:
https://www.163.com/dy/article/HMAR09T70511L4FD.html
粘一个存储服务商Backblaze发布了截止9月30日的最新硬盘统计报告,不做评价

网友:
好东西 给客户单位用的群晖做的存储服务  一直很稳定

网友:
我也喜欢希捷,5块希捷都没坏,3个西数坏了2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