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用同轴开关自制天线切换器的一些设想

楼主(2022-12-25):
玩无线电经常会遇到只有一根天线,而设备却很多。很多时候想切换其他设备时,需拧下原来设备的天线,接到新设备上使用。工作量不大,但老切换两台设备的话,也是挺麻烦的。所以天线切换器就应运而生。

成品的天切结构非常简单,就是把地线都接起来,信号线用一根簧片左右拨动进行切换。虽然如此简单,但价格却不便宜。品牌的卖6xx,一般的也要3xx-4xx。
前几天羊了,没事刷某鱼,发现一样好东西。同轴开关。这是一个通过电磁铁动作进行高频信号切换的器件。全新的价格也不便宜,但是拆机的却非常便宜,不到100。而且大厂的工艺,动作快,损耗小,隔离度高,于是萌生了用它来制作天切的想法,供大伙参考,顺便帮忙参谋。

同轴开关有三个SMA口,C口接天线,2(NC)口是常闭口,接常用电台。1(NO)口是常开口,接备用电台。
开关顶部有三个接线柱,分别是+、-、A,是控制电路接口
于是到厂家官网找资料
按照厂家的资料,本开关的控制电路应该是TTL的
做个最简单的控制电路

看看这样行吧?

网友A:
做好了没有?效果咋样?

网友B:
玩过卫星机天线的四切一、八切一、你参考下

网友:
这个思路真不错

网友:
一对二不够用,

网友C:
数量有点少,至少来个一切四吧

网友D:
这个方案可行,天线测试设备都是用这种开关切换的,但二手器件大多是坏了才退休的,尽量买多路的,有的坏掉一路,自己用可以空掉坏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量有点少,至少来个一切四吧

看来你们物业比较强势,一根天线一堆设备抢

网友:
忘了哪里看到过,可以用带有常开和常闭触点的干簧管弄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好了没有?效果咋样?

做好了,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玩过卫星机天线的四切一、八切一、你参考下

可以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方案可行,天线测试设备都是用这种开关切换的,但二手器件大多是坏了才退休的,尽量买多路的,有的坏掉 ...

还好,我买的都没问题

楼主:
按照设想搭建电路,切换成功。正负两端加12v电压,A端只要给+5v就能保持切换。A端电压消失,恢复并保持原来状态。因此只需要在A端与+5v用开关控制就可以了,A端对地电路可有可无。

网友:
能拆开看看就好了。

楼主:
效果测试,接C口和NC常闭口,切换前静态电流2ma

切换时,吸合电流178ma

楼主:
正在研究1切4和1切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