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3CCD传感器

楼主(2022-12-25):
      3CCD传感器

      无论是 CCD 还是 CMOS它们本身都无法识别色彩。 标准的彩色摄影系统,都应该是三片结构的,CCD/CMOS都是单色, 光线先通过镜头照射在分光棱镜上,光线被分成“三束”,然后“三束”光线通过 RGB 分色棱镜,这时候光线本身就具备了 RGB 三种单色,这三色光照在对应的三片 CCD上,于是由三块CCD和三块棱镜组成,光线从棱镜正面入射,经过镀膜分解成三原色进入对应的CCD,好处是图像清晰,RGB平衡,宽容度高,缺点是体积大,棱镜和镀膜不过关容易损失大。
    ICX419AL  CCD图像传感器有效分辨率为752*582   1/2英寸  像素尺寸:8.6微米*8.3微米   采用EXview HAD CCD技术  隔行扫描。

网友:
还挺复杂的

网友:
精密光学仪器

网友:
有一个是相机的棱镜头么?

网友:
这么复杂,第一次看到

网友:
镀膜分光,高级货

网友:
不错不错,能文字说明下更好

网友:
3CCD听了几十年了,第一次见识内部,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好多啊,ccd图像识别吗

网友:
没看明白,楼主能配点文字说明吗?

网友:
这种都是老古董
因为以前要想获得高清晰度的彩色影像只能光拆分这条路子。后果是光灵敏度下降,所以要拍好影像需要大量的补光。

网友:
工艺品啊!漂亮

网友:
头回见,传感器精密的部件

网友:
早期的分色棱镜,优点拍到点光源不会有竖纹现象,缺点需要镜头后焦距较长。我拆过松下TS2相机,比手指小微型立方体合色棱镜,弥补潜望式镜头光圈小问题,后焦距大概6毫米,比三星索尼3毫米长,缺点拍到点光源会有竖纹现象。

网友:
感觉是电视台专业摄像枪光电信号转换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