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修车 - 节气门暖水管沙眼补漏

楼主(2022-12-25):
节气门的暖水管有沙眼,铁管镶在铝合金阀体上,不能为了一个砂眼放弃整个节气门。

铸工胶涂涂抹抹加厚,静待20小时候装车,经过长时间试车,完美解决。

明显有个洞

明显有个洞

用光线证实

用光线证实

涂涂抹抹

涂涂抹抹

网友A:
找个合适粗细的钉子,留下钉子帽和壁厚长度的杆,钉入,然后打胶,用的更长久,开心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合适粗细的钉子,留下钉子帽和壁厚长度的杆,钉入,然后打胶,用的更长久,开心就好。 ...

谢谢提醒!

网友:
这是个很好的经验

网友:
我因为这个洞发动机修了快1千块!所以定期检查很重要!

网友B:
拆都拆了 不锈钢管重新加工一个一劳永逸!

网友:
套丝,拧上一个螺丝

网友:
烙铁加焊锡丝不知道能不能堵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都拆了 不锈钢管重新加工一个一劳永逸!

有这个想法,就是不知道这铁管怎么嵌进铝合金阀体的。
暂时这个办法还行,还有其他老哥提示的拧个自供螺丝进去再打胶的办法也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这个想法,就是不知道这铁管怎么嵌进铝合金阀体的。
暂时这个办法还行,还有其他老哥提示的拧个自供螺 ...

过盈配合 加一点螺纹胶

网友:
最好还是换新的比较保险,看广告这种胶还不错,但也就是广告

网友:
这个管子里面走的是不是防冻液?

网友:
广告上这个胶比金属还牛,用电磨都火花四射

网友:
管箍+橡皮,可能会更耐久一些。管内水还是有压力的。

网友:
南方不冰冻地区,漏了就把节气门水管直通也没问题。应该是冷冻液长时间用自来水顶替的车主。

网友:
铸工胶还是很厉害的,不过长期过八九十度的防冻液不知道能用多久

网友:
这个肯定是出厂前就有的问题,国产车真心差

网友:
直接敲掉攻丝上宝塔头。

网友:
要不个点焊机点一下 铸工胶总感觉不够牢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