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从电路板到电路原理图,求助怎样实现快速抄图?

楼主(2022-12-25):
首先声明,我不是专用抄板仿制别人的产品来卖,我只是喜欢学习和研究别人好的电路设计思路,同时喜欢把好的产品绘制成电路原理图保存起来,供以后维修之用。这是纯粹的技术钻研,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

下面是我的抄图(抄板)方法:

首先用手机对PCB的背面拍照,然后用绘画软件打开PCB照片

用画笔描出电阻、电容、二极管、三极管等元件的图形

用文字标好各个元件编号

根据线路和元件编号的连接关系,画出电路原理图

上面就是我的抄图笨方法,单单上面的图形,耗时我一天一夜才绘制出来。它的缺点是电阻、电容等元件的图形,必须用手一笔一划的把元件外形画出来,画错了又要从头开始画,非常累人,非常耗时,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有没有一种画图软件,可以事先定义好电阻、电容、二极管、三极管等元件的图形,要调用这些元件的时候,就可以拖动元件放在图片上,摆好位置和角度,如果有这种软件的话,画图时间是非常快的,我找了很久都没找到相关的画图软件,如果大家有相关软件的话,介绍一下吧,别让我抄图抄到吐血。

我目前想到的方法就是手机拍照PCB图片,然后在图处上描图画元件。请大家集思广益,找到更好的描图方法。

后续:https://www.mydigit.cn/thread-363801-1-1.html

网友A:
单面板,和双面板确实可以用这个方法,我也是跟你一样的

网友B:
非常累,我用PS更慢。

网友:
抄板很麻烦!太累

网友:
想抄的时候,半夜不睡觉也得把它抄完。不想抄时,就10个元件我也懒得画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面板,和双面板确实可以用这个方法,我也是跟你一样的

你找到了更好的画图软件吗?最好是可以把元件图形定义成块的功能,这样要使用的话,直接放置元件上去就行了,不需要再一笔一划的绘出元件图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常累,我用PS更慢。

PS不是更强大吗?难道比我用WINDOWS自带的画图软件更累吗

网友C:
拍pcb图,转电脑上画出电路板图好办,也干过,基本是依样画葫芦,就是再画电路图费事,特别是复杂的

坛子里看到不少依据实物画出复杂电路图的,要细心耐心,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拍pcb图,转电脑上画出电路板图好办,也干过,基本是依样画葫芦,就是再画电路图费事,特别是复杂的

坛子 ...

“拍pcb图,转电脑上画出电路板图好办”

坛友,这个真不好办啊,画图软件要一笔一划的画出元件外形,不好搞啊,一时手抖,这个元件图形又要重新绘画,你有什么好方法可以快速画出元件图形出来吗?

网友D:
不是有立创EDA嘛,照片找到元件和焊盘对应关系后,去EDA里面画。元素基本都有

网友C:
引用 楼主:
“拍pcb图,转电脑上画出电路板图好办”

坛友,这个真不好办啊,画图软件要一笔一划的画出元件外形,不 ...

首先,相对于电路图,这个要好办些,这点你肯定赞同吧?(很简单的电路除外,这种电路图反而会更好画些,个人感觉)

其次,看你用的什么绘图软件,如果事先绘制好元件图保留下来备用(你自己也提到类似办法),只需要复制粘贴需要的元件再调整方向等,就简单了(用的cad,插入图片PCB依样画葫芦,再脱出图片,再粘贴对应的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有立创EDA嘛,照片找到元件和焊盘对应关系后,去EDA里面画。元素基本都有 ...

你还不明白我这个帖子的意思。如果电路板是简单的,根本不需要画图,直接就可以画出原理图了。
我这个帖子是指复杂的线路关系,直接画原理图是困难的,只有先画PCB背面图,才好找出元件之间的连接关系,才好画出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相对于电路图,这个要好办些,这点你肯定赞同吧?(很简单的电路除外,这种电路图反而会更好画些, ...

我用的画图软件是WINDOWS自带的画图软件,自己无法创建元件图形,即使创建了元件图形,这个图形是含有背景图的,自己无法搞成透明,如果一粘贴到别的地方,这个含有底图背景的图形,就会覆盖现有的地方,把线路给覆盖掉了。所有用画图软件无法自己创建透明的元件图形,必须要画图软件支持透明的图形,才能把元件放在任何地方,而不会覆盖掉这个地方的线路

网友E:
拍照图片,导入到立创eda,然后再进行编辑,应该比较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还不明白我这个帖子的意思。如果电路板是简单的,根本不需要画图,直接就可以画出原理图了。
我这个帖 ...

我当然明白,我说的不就是用eda代替画图软件嘛,因为EDA里面有元件库啊……

编辑:哦,哈哈,是在画图编辑PCB照片的时候啊,了解了

网友:
要是有自动生成功能就好了

网友F:
电子电路绘图助手_icy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拍照图片,导入到立创eda,然后再进行编辑,应该比较方便。

立创eda有导入图片的功能吗?
刚才在立创EDA里面操作了一下,把图片导入进去,就是下面的结果,我试了几个参数都是这样,你有什么办法可以做到正常显示图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子电路绘图助手_icy

你好,你说的这个“电子电路绘图助手”,可以导入图片吗?可以在图片上画电子元件图形吗?希望你讲解一下,谢谢

-----------------------
下载了这款工具,没发现它能导入图片,它只能简单的画电路图,没看见它可以在图片上编辑画电路图

网友:
撸生试试这个软件,好像挺老了,但据说一般用用还是够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