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家里多功能浴霸的遥控器经常串台,拆了看看怎么回事?!

楼主(2022-12-25):
家里装修安装的多功能浴霸只能用遥控方式控制。最近不知道什么原因,触摸按钮抽风了,按开关灯,结果换气或者加热。拆开了看看。

哪位大侠知道怎么回事?或者如何降低触摸敏感?

看图:
正面是这样的:

背面是这样的:

背面卡口的,很好拆。拆开是这样的:

这是拿下电路板的正面板背面:

这是电路板背面:

这是电路板正面:

电路好像很简单。
左边集成块是:

右边集成块是:

网友:
检查一下C9是否有问题,这个电容看起来是调节触摸灵敏度的

网友A:
嗨,一个电风扇遥控器,对电视也有干扰,按某些按键,机顶盒会跳到设置,好在现在天冷不用电扇

网友:
取掉面板触摸看还串台不?要不清洁一下面板?

网友:
估计按键开关接触不良……

网友:
我以为常规遥控器,现代遥控器

网友:
电池电压太低,使得功能紊乱了?

网友:
贴片电容漏电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CMT2157B射频发射错误信号?

网友B:
C1~C9换了试试,水洗一遍吹干

网友:
测下电池电压先。

网友:
引用 网友B:
C1~C9换了试试,水洗一遍吹干

完全同意你的建议

网友C:
洗洗板子,也许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C1~C9换了试试,水洗一遍吹干

拆了,太阳晒晒,就好用2天。然后就又乱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洗洗板子,也许有用

水洗吗?
真的,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C1~C9换了试试,水洗一遍吹干

方法不错,工程浩大,贴片太小不好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嗨,一个电风扇遥控器,对电视也有干扰,按某些按键,机顶盒会跳到设置,好在现在天冷不用电扇 ...

你这说的是频率串了,用机顶盒可以遥控电视,就是这个道理。
他这个是串键了,按同一个遥控器的A键,却出现了B键的功能。

网友:
会不会是受潮了?晒开然后涂一层三防胶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水洗吗?
真的,假的?

酒精洗,刷一刷

网友:
应该是设计问题,布线不是很好。试下把那个空的电解电容位置补一个电容上去看看,47uF~100uF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