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allinone最有意思,最有玩头

楼主(2022-12-25):
还是allinone最有意思,最有玩头。
exsi打底,各种windows、群晖、openwrt、linux、server都给加上。。。
测过功耗,n5095平台整体功耗(含一块512g SSD,不含显示器)基本维持在9-14W,功耗很低。

网友:
不会玩,也没玩过!

网友:
HP 600G1  PVE打底 跑跑 软路由 nas pcdn

网友:
老老实实用server

网友:
还未玩过nas。

楼主:
基本够了,不跑什么大程序

楼主:
server还需要虚拟机啊,hyper不好用,vmware有点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server还需要虚拟机啊,hyper不好用,vmware有点大

直接win server装NAS

楼主:
server怎么装nas?是把当server当nas使用吗?那其他的系统怎么办?

网友A:
引用 楼主:
server怎么装nas?是把当server当nas使用吗?那其他的系统怎么办?

win server 设共享,局域网访问
安装todesk,远程管理访问
装PT软件,24小时挂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server怎么装nas?是把当server当nas使用吗?那其他的系统怎么办?

其实大部分功能winsever都能搞定,另外esxi也是虚拟机啊,vmware服务器版而已,用了esxi性能会有5%以上损失,包括带宽,就是说千兆网卡用了esxi只有950m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in server 设共享,局域网访问
安装todesk,远程管理访问
装PT软件,24小时挂机 ...

相册可以自动备份吗?

网友:
小心allinboom,还是觉得各司其职的好,NAS、软路由、sever。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相册可以自动备份吗?

安卓装个foldersync就行了,苹果无解,当然可以折腾可道云,但可道云现在免费版越来越拉胯,而且备份功能并不强

网友:
这功率可以啊,我j1900带一块3。5硬盘也要15w

网友:
感觉没有啥好玩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相册可以自动备份吗?

微力同步嘎嘎好用,全平台都可以用,各种linux,nas系统,openwrt,docker,苹果台式机手机,安卓,win都行,操作简单,无需公网。

网友:
ESXI打底比较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