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会拆不会修之 尊客A2,5V/2.4A充电头拆解

楼主(2022-12-25):
这个充电头2019年6月购买,这几年用下来,没出啥问题。最近发现插头外壳有开裂的地方,加上充电时不小心往上提了一次,这个插头就和本体彻底分离了,也正好促成这次发帖,顺便问下怎么修复这个插头的面板,谢谢。
下面上图

网友A:
我有个美图的,待会也拆拆看,无输出了

网友:
拆的不错,基本无损。

网友:
拿出家里的3D打印机呗!整一个外壳面板。

网友:
一顿AB胶狂堆,反正又看不见

网友:
拆得很清楚,不错,输出同步整流

网友:
塑料渣了没得救,把瓤子另找一个壳子吧。

网友:
哥俩好,在内侧堆上一摊

网友:
可能回收料塑料,材料问题,修了还会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美图的,待会也拆拆看,无输出了

可能就是保险管坏了

网友:
找个插头+1米线,焊到充电头上,比用胶粘的强

网友:
才三年塑料就老化了?

网友:
价格合适,板子还不 错,壳子稍微差点儿

网友:
回收料做的,老化了,找个好的塑料片外面加一层,插脚会短一点,但也能插紧

网友:
会拆不会修,我也行

网友:
奋战3年,解放啦

网友:
捡到过一个,跟你这一样,不过插脚掉开不见了,捡回换上别的插脚,玛拉胶带包个严严实实,正常使用中

网友:
牛仔裤+大锤 就不会裂开 论坛上有很多高手

网友:
做工可以,桥式整流,LP3783是一款高性能隔离型适配器和充电器的控制芯片。通过原边侧的电流和电压检测实现恒流和恒压功能,内置环路稳定性补偿,可以省略TL431 和光电耦合器

网友:
底部外壳塑料都糟了,补好也用不久,不如干脆搞成裸的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