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大疆mini1换电池不成功又赔了。

楼主(2022-12-25):
原装电池续航15分。一直想换电池,考虑了很久。今天从早晨一下考虑到中午。于是决定换,也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我是另外焊了一组电源,不见不断电换的。也可能焊那一组电源给搞掉了,一下子。上机就锁死了,开始是两个都闪了两次后来4个灯一块闪了。哎今天又损失280。。

网友:
想个招把它破解了,钱不就回来了

网友:
我记得论坛软件解锁

网友A:
锁死真是恶心人

网友:
接着折腾,将其揭秘!

网友B:
两个电池,采用不断电更换,怎么也锁不了,太容易了,这都能换嗝屁了,技术着急啊

网友:
坐等大侠破解,没什么损失的

网友:
这就是国产的先进手段。我呸!

网友:
按理说你外挂电池不断电换应该没有问题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锁死真是恶心人

废了大半天劲白费,搞的彻底对电子产品失去兴趣。

网友:
在折腾中成长,说不定下次就是成功的好消息!继续努力,期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电池,采用不断电更换,怎么也锁不了,太容易了,这都能换嗝屁了,技术着急啊 ...

好像不行它检测到容量不一致也会锁,只有软件改容量解锁,以后国家要出台法律禁止锁死,要不电子爱好者都气没了。。。

网友:
查主控是什么,你拍的图是mos管,主控就是引脚最多的芯片
又是一个不断电悲剧了的人,你不断电但是你有没有考虑过虽然你不断电但是当你并上一个电芯或者取下旧电芯的时候,电池组内阻也是有变化的啊,现在方案基本都是检测内阻了很少使用老方法检测电压,而且检测电压方案本身就存在不准确的缺陷

网友:
去鱼找找EV2400无人机电池维修解锁

网友:
电池锁死变剩蛋了

网友:
应该还是断电了,用长点的软线外挂电池放远一点,再动包上的电池

网友:
掉电记录 上电记录 锁容量 锁内阻 单片机很容易检测。

网友:
电池锁死技术对爱好者一点都不友好

网友:
坐等大侠破解

网友:
我也记得可以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