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做工复杂的飞利浦5W LED灯泡

楼主(2022-12-25):
一个飞利浦的5W LED灯泡,突然闪了,本想拆开看看能不能挽救下,不过,大家看图吧。

外观参数:5W 6500K 250LM

这个是补拍的,当时买了2个,另一个完好。

灯罩好拆,虽然稍微有点胶
7颗珠子,不知道参数

铝基板的,下面有散热膏,下面还是铝的。

坑正式开始了,没有下手的地方了,感觉铝盖部分应该能拿出来,怎么也拿不出来了,看下面就知道为什么。

上暴力从灯头拆

灯头拧下,L线连着一个保险丝,N直接压在灯头外壳上

两把钳子一起,把塑料壳和铝壳一起搞开,差点搞破手,发现铝盖子和外壳的铝是被点焊在一起的,所以无损拆解几乎不可能了。

继续破拆

铝和外壳塑料总算分开了,不知道什么工艺搞一起的,没有胶,但贴合在一起,高手知道的说下。

取出电路板
DIP原件面,两个电感,两个电容,以及一些参数和标识。

贴片原件面
一个整流桥,一个二极管,一个八脚芯片BP2831K,查了下是非隔离降压型LED恒流驱动芯片
其他就是电阻电容了。

就这些东西,铝壳实在没法拆。

网友:
5w做工不错,用这么多铝合金

网友:
塑料皮子应当是加热软化后套上的,而铝壳是压力粘合,电路也挺完善了。

网友:
真正飞利浦灯泡质量很好

网友:
恒流的都这种样子,实话说飞利浦还算良心的了。

真好的日亚科瑞的灯珠,日系电容。原来坛友发过一个NEC的灯泡就是高档的。

网友:
看做工挺好的,怎么就坏了

网友:
没看到散热孔

网友:
用了多少年?

网友:
5w被动散热类

网友:
板子和灯珠弄好了换到普通灯里面

网友A:
飞利浦灯做工还不 错,这么拆完只能拆件用了

网友:
可以拯救一下

网友:
真正的飞利浦灯泡做工耐用性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利浦灯做工还不 错,这么拆完只能拆件用了

没办法,实在拆不开啊。

楼主:
按买的时间算大概4年,但实际开的不算多,另外一个开的多的反而还好的。

网友:
只是模具压制,电路板用料正常,哪来的复杂呢。

网友:
驱动板好像是非隔离方案。拼夕x宝很多是隔离方案,高低压兆欧级电阻值,电感比楼主复杂,适合3颗1瓦灯珠串联。兼容阳光照明3瓦高压阻容,低频闪电感恒流驱动没找到。

网友:
看灯珠没啥异样,难道是灯座铁钉接线脱焊?

网友:
做工不错,用了不少铝来散热

网友:
那么找到毛病所在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