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最简易的12伏电量指示模块

楼主(2022-12-25):
一款很常用的电量指示灯 、敲开面板看看、很简单 根据电压显示对应灯

网友:
牛头搞了这么多电池包

网友:
数显的更直观

网友:
最简单的三极管压降测试

网友:
这种虽然简单,没那些数字显示的有科技感,但好就好在简单的来更可靠,功耗更低。

网友:
电路越简单越可靠,电池也不 错

网友:
好像立创上面有,我记得我打板过,

网友:
哦,是电阻加三极管的开关电位原理吗/

网友:
这么多电池包

网友:
电源真多啊!!!

网友:
电路有点复杂,好像可以用1颗30伏耐压LM324替代,第5颗电量灯保留楼主电路。楼主电量显示电路,换高耐压芯片,可以用在48伏新国标电动自行车。

网友:
好用方便就行

网友:
不如搞一块led电压表

网友:
用到就是好东西

网友:
也不简单了

网友:
这个还是头一回见到

网友:
应该是431不是三极管

网友:
431基准配上不同的电阻来实现电压显示,不是电量显示,电量要用库仑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