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V的电源换了电容就坏了?

楼主(2022-12-25):
    捡到的 通电量了有19.44  我以为电容鼓了就拆开发现都没鼓 然后把原来的 680UF拆了 换2200UF的测试下看下有没有20V,谁知道换上了 居然没电压了 然后换回原来的2个居然也没电压,这是什么情况, 量大电容是有340V啊,没换电容前有19.44V为啥换了大容量电容就坏了,这是原来就有小毛病还是大容量电容导致的?

网友:
这是个假联想电源

网友:
电容太大冲击电流可能损伤元件

网友:
这个是寨货吧 ?

网友:
山寨电源吧

网友:
坏了就修呗,现在总想修开关电源,都想买几个坏的修修,过过瘾了

网友:
一般换个电容只要别把输出整短路坏不了,别测插头,上电测R10两端电压看看

网友:
撸主这电源哪来的,山得不能再山了...

网友:
电器就这样不知何时就挂了

网友:
有些时候原设计多大是有道理的,换的太大了就影响正常工作了。显示你换的太大了,电源被冲击到内伤了

网友:
假货,没必要修了

同为电源,质感都不一样

网友:
是否焊锡短路了?

网友:
太小气,不能碰

网友A:
电解电容装反了没

网友:
拆管子测量下

网友:
山寨货,不值得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解电容装反了没

肯定没反啊……

网友:
电容没接反的话查一下整流管是不是被击穿了

网友:
2楼说的对,是个假联想电源。
换电容不输出了,会不会是开壳时把板子弄出问题了。

网友:
这一看就是假冒伪劣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