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准备DIY个工作灯,问下亮度切换

楼主(2022-12-25):
灯卡路上了,家里现成三角三档开关要怎么接线能切换强弱光?
负极接中间,强弱接两边,正极线接哪里?

楼主:
一直都直用二脚开关,以为负极要在中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直都直用二脚开关,以为负极要在中间

中间那脚就是一个公共端

网友A:
这开关能停中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开关能停中间吗

楼主照片上那种能停,

网友:
开关上有三个标志,显然是能停中间的

网友:
我想说的是:暖光、衍射、可调

网友B:
好熟悉的样子,光衰的垃圾。注意下

网友:
楼主的想法 负极接中间,两边接正极,一合开关,那不就是短路吗。一般开关都不接负极和零线。

2楼的接法好

网友:
2楼接法是正确的,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熟悉的样子,光衰的垃圾。注意下

灯板功率别超过1瓦问题不大,要功率大点的换1瓦仿流明灯珠,掰直引脚焊接导线,可固化导热硅胶贴在紫铜板导热,要价格便宜换成铝板。楼主开关左偏中右引脚导通,右偏中左引脚导通,停中间悬空。

网友:
记得灯泡功率别超0.2瓦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开关能停中间吗

这开关我拿来改小太阳的高低档加开关正好。

网友:
以下 是我爹当初接的一个灯泡,用的拉线开关,结果拉线开关不接通时候灯亮,拉线开关接能后烧掉保险丝
都知道我爹是怎么接的线了吧

网友C:
楼主的灯做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灯做好了吗

BOOM卡路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