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方波和正弦波信号发生器

楼主(2022-12-25):
根据B站“老刘爱鼓捣”做的波形发生器,自己利用身边现有的元件做的

楼主:
原设计中用的是STC15W4K32S4 40Pin插件封装,手里没有,有一片STC15W4K48S4 64Pin贴片的就用上了,由于担心飞线过多,在LCD1602上的背光灯引脚直接接在电源上了,整体看起来还是比较简陋的,用用倒没什么问题,等有空打板试试,原理图程序什么的去看下原作者的视频,都有的,在这里都不在发了

网友A:
STC32G12K128和STC8H8K64U也可以直接实现风波和正弦波。我推荐STC8H8K64U-45I-LQFP48(含税3)或者STC8H8K64U-45I-TSSOP20(含税1.9),可以直接USB下载仿真,省去CH340。STC32G12K128-35I-LQFP48/LQFP64:USB下载,带2路CAN,

网友:
以前做过,改成了oled的

网友:
这飞线,服了

网友:
这个骚操作。。。明明有DIP的单片机不选,非要难为自己。
实用的话,波形发生器一个AD9833或AD9851模块就足够好用,配合ESP32蓝牙可以手机控制。不过看描述,整个方波都需要看B站,估计没有编程基础,只能模仿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TC32G12K128和STC8H8K64U也可以直接实现风波和正弦波。我推荐STC8H8K64U-45I-LQFP48(含税3)或者STC8H8K6 ...

老哥,问一下个人爱好者还能免费申请开发板吗

网友:
为啥要飞线呢?  直接源码改一下对应的脚位不更简单吗?

网友:
STC15W4K48S4有PDIP40封装的,可以不要这么复杂的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哥,问一下个人爱好者还能免费申请开发板吗

可以的,可以电话0513-55012928.

网友:
飞线厉害,用xh2.54排线比较方便一些。可以用ad9833这类的做信号发生器,单片机控制也方便。

网友:
这个做的话输出频率太低,不如找一个DDS芯片,简单,而且输出频率可以几十上百M,方便给各种单片机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