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电子钟用的是3节7号电池,改一个锂电池在里面

楼主(2022-12-25):
电子钟用的是3节7号电池,改一个锂电池在里面

加一块锂电池在里面。不用再换7号电池了,

加了块充电板在电池仓

网友:
板子要横放,开个孔漏出充电座。哈哈哈

网友A:
我怎么记得这个钟有3V的接线还有4.5V的接线,里面需要两个电压。LZ拆开看一下

网友B:
我也拆过,好像两节电池就能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记得这个钟有3V的接线还有4.5V的接线,里面需要两个电压。LZ拆开看一下 ...

得确是应该有两条线两个电压的,但这样改后好像也没什么功能影响~~

网友:
最简单的改造方法,以后充电只需要打开电池盖。

网友D:
怎样无损拆开,换了多大的电池。

网友E:
我有一个和你这个外观不一样,但也是3节电池,钟表显示用2节,正极端再串1节给背光灯用。不知道楼主的表是不是也这样,如果是,建议锂电池直接接背光灯,再在电池正极串1颗二极管给钟表,我感觉这样做更好。

网友F:
这是高级玩意,要3个电池才能干活

网友G:
好想法,就是不知能用多长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得确是应该有两条线两个电压的,但这样改后好像也没什么功能影响~~

背光也正常吗

网友:
我家也有个类似的,我直接用旧苹果电池装上,加个充电板,搞定。

网友:
看不见电池怎么安装的,差评。
你的钟表怎么跟我的一样?只是颜色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记得这个钟有3V的接线还有4.5V的接线,里面需要两个电压。LZ拆开看一下 ...

都接在4.2v电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拆过,好像两节电池就能行

设计是脑残,里面看似空间大,其实有螺丝,不好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样无损拆开,换了多大的电池。

拆开能放多大电池尽量放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一个和你这个外观不一样,但也是3节电池,钟表显示用2节,正极端再串1节给背光灯用。不知道楼主的表是 ...

不要这样麻烦,直接接42v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高级玩意,要3个电池才能干活

一个锂电池就可以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想法,就是不知能用多长时间?

半年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