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评] 海康威视R23 64G 格式化NTFS 32k对其评测

楼主(2022-12-25):
网传各种评测速度和我手头的都不一样,我怀疑是格式问题

出厂默认fat32,我的评价是这个格式已经淘汰了,毕竟我都已经不用xp系统了

上图,因为已经传输了一定的数据进去,不是全空状态,所以对其不是4k什么的
前面还隐藏了一个300M大小的pe,直接测试吧,不用那么严谨

拆开看了,单帖,黑片

这个速度,这个价格,总体可以接受了

网友:
速度有点慢!

楼主:
24.9元,要什么自行车,tlc的,能接受了
前年我40左右买了个闪迪黑胶,写入22,读取159更崩溃
也就是带个type c口,凑合用了

网友:
速度还不错了

网友A:
单焊盘只给了1个CE?2CE的主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焊盘只给了1个CE?2CE的主控

有没有一种可能,那个储存芯片只有1个ce

网友:
看见TLC就不看了

网友B:
没啥意义,写入四五十放这个论坛里没人看得上,估计只有读500写400才能入得了他们的法眼,他们眼里也只认MLC和SLC,即使现在的TLC发展的比MLC好了在他们眼里也是乐色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啥意义,写入四五十放这个论坛里没人看得上,估计只有读500写400才能入得了他们的法眼,他们眼里也只认ML ...

TLC不是什么发展比较好了,那个是制造成本和容量问题,可靠性还是没法和MLC比的

楼主:
黑胶还不是销量最好,因为最便宜啊
普通人哪管那么多,能用就行,坏了就换一个
所以,我的结论也是一样,便宜的里选个质量不错的,可以有

网友A:
便宜好用....
矿渣颗粒贴一芯/群联上开个pSLC
反正40多512G,pSLC能有128GB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便宜好用....
矿渣颗粒贴一芯/群联上开个pSLC
反正40多512G,pSLC能有128GB

哈哈哈哈,你这个是真的牛,资本家都给你鼓掌

楼主(2023-01-25):
我这个盘分两个区,安装了一个pe
然后存储了一些文件,有一部分软件丢失或者损坏,不确定是否和pe有关,反正不敢瞎折腾了,直接取消分区,当普通盘用,如果再丢文件,那我直接拆掉芯片换主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个盘分两个区,安装了一个pe
然后存储了一些文件,有一部分软件丢失或者损坏,不确定是否和pe有关,反 ...

跑个urwtest
然后数据别删,冷数据存储一个月再拿来校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跑个urwtest
然后数据别删,冷数据存储一个月再拿来校验

已经格式化了
现在当正常U盘用,我记录下日期,存一个月试试

网友C:
FAT32跟XP没有太大关系,官方量产成FAT32主要是为了保持跟老设备和部分没有购买exFAT/NTFS授权的设备的兼容性,我在2016年就买了一个128GB的TF卡,里面是exFAT的,插到任何车载上都不能用,自己重新格式化成FAT32后手机和车载都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FAT32跟XP没有太大关系,官方量产成FAT32主要是为了保持跟老设备和部分没有购买exFAT/NTFS授权的设备的兼容 ...

据说exfat格式是要钱的,所以很多设备都不支持,包括小米很多手机
ntfs格式就没问题了,绝大部分设备都支持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据说exfat格式是要钱的,所以很多设备都不支持,包括小米很多手机
ntfs格式就没问题了,绝大部分设备都支 ...

所有格式都要钱,FAT32不要钱是因为已经过了版权保护期

NTFS是绝对要钱的,支持是因为给了支持驱动或者没通知微软而用的开源驱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所有格式都要钱,FAT32不要钱是因为已经过了版权保护期

NTFS是绝对要钱的,支持是因为给了支持驱动或者没 ...

微软好像是主动放弃了NTFS和exFAT的版权了 现在Linux对于这两者都有内核级的支持
现在还在用FAT32主要还是支持一些老电脑还有插U盘的播放设备 exFAT和NTFS的实现还是比FAT32复杂不少的 特别是没有操作系统的插卡音箱那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微软好像是主动放弃了NTFS和exFAT的版权了 现在Linux对于这两者都有内核级的支持
现在还在用FAT32主要还是 ...

不存在的,NTFS是目前唯一被微软重视的版权,开源支持NTFS完全是因为他们提交了NTFS读写驱动从而脱离NTFS3G的限制,NTFS3G是第三方NTFS读写驱动要钱的,微软和Linux很早就达成协议互相提供部分代码促进兼容支持性

FAT32诞生得早,那时候版权申请的时候只申请了几十年的保护期,加上又有NTFS这个新格式的过渡所以FAT32看着像是被放弃了,但是如果非要支持的话正式情况下还是要跟微软申请使用权,这些年微软靠背刺赚了不少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

EXFAT纯粹是因为可靠性太差了,加上久年失修,目前只在部分移动存储媒介上出现,兼容性也特别低,就是因为版权拿捏得太严格,大家宁可用NTFS也不用EXFAT,不过我测试的时候发现EXFAT的效率比NTFS高很多,可惜单一分区表是致命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