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UT136C+ 温度不准,求教,买不到体温计,心里慌

楼主(2022-12-25):
目前身体没有什么问题,买不到体温计,心里慌
想着万用表就有温度测量功能,就拿着测试了下,发现体温30度
这明显是不准的,盒子上参数写的正负1度,目前室温约15度
这差别有些大了,请教怎样校准温度值?
主板上有好多可调电阻,但是不敢乱动
借用一张本站图

网友:
慌毛,早晚的事,也没特效药,全靠自己扛...

网友A:
楼主是原始社会来的,网上一大堆买不到吗

网友B:
你怎么测的,体温最准的是耳朵和胳肢窝,你量的哪儿?

网友:
买不到体温计就自己买单片机和温度传感器回来自己写程序做个温度计呗,DB18B20或NTC热敏电阻之类的温度传感器

网友:
测一下开水是不是100℃,再测一下冰水混合物是不是0℃就知道准不准了!!

网友:
我的一块万用表测温度也偏差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怎么测的,体温最准的是耳朵和胳肢窝,你量的哪儿?

就是
胳肢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原始社会来的,网上一大堆买不到吗

淘宝不发货,京东说下周一到,隔天再看就到了明年一月一号到。。。。。。

网友:
人工脑补校正
自我感觉体温正常时,用万用表测一下腋窝温度。记住这个数字(比如楼主万用表30度),然后在怀疑体温不正常时,测量为31度为轻微发烧,32度为中度发烧,33度为重度发烧。

网友:
这个好像需要配套的电偶

网友C:
正负1的精度。。。。即便准,测体温也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负1的精度。。。。即便准,测体温也不准。。。

确实,体温计要求是正负0.1度

只是突发奇想罢了

网友:
测体表温有.补偿的

网友D:
没红外温枪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没红外温枪吗

有毛用,我红外测额头36.9,水银测胳肢窝38.9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毛用,我红外测额头36.9,水银测胳肢窝38.9

也是听说红外枪非常不准
最准的还得水银温度计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是听说红外枪非常不准
最准的还得水银温度计

要正规厂的,刚在抖音里看到的,买了3个水银温度计,测出来3个温度,头都大了

网友:
这洞子还是再买一个吧

网友:
表配的这个都是热电偶  范围宽但是精度差  所以不奇怪

我那天手放进被子 就感觉烫 感觉可能是发烧了  拿出多年前买的水银体温计 一测  果然38度多

杆精们别抬杠  别给我说什么别捂着 别这别那   不捂着冷 哪怕脖子露出来都能发抖那种  捂出汗才不觉得冷

前面再第二天的时候     鼻子堵死只能张嘴呼吸     喉咙大量粘液后背发冷 测36度多      捂出汗测才37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