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兄弟们,马桶和瓷砖之间的胶是什么胶?

楼主(2022-12-25):
密封用的

网友A:
玻璃胶可以了,只要24小时不碰水就干透了。

网友:
看来这个兄弟要自己上了。

网友:
玻璃胶就可以,24小时达到最大强度,如果实在着急不用那么长时间也差不多。

网友:
硅酸铜中性胶,买质量好的

网友:
结构胶或云石胶

网友:
结构胶或者钣金胶

网友:
土产日杂有,问老板。

网友:
玻璃胶,半透明那种

网友B:
玻璃胶,好像有味轻、快干的,问问五金店老板娘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玻璃胶,好像有味轻、快干的,问问五金店老板娘就知道了

为什么要问老板娘,不问老板?

网友:
一般都是玻璃胶吧

网友:
应该用502胶水

网友:
大多数用玻璃胶。质量自己看着办。好的例如TOTO的配日本的。想更加牢固点的话,用结构胶。怕生霉发黑的话就用防霉的,但防霉的通常都有对人体有害的成分。想环保的话就自己发扬不怕脏、不怕臭的精神,勤动手,多清洁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玻璃胶可以了,只要24小时不碰水就干透了。

我得是中性硅胴结构胶,二十天都 没硬,气死了。

网友:
硅酸铜中性胶

网友:
中间用的是马桶用法兰圈
就是橡皮尼和一个硬圈
建议买大点厚点的

外面打厨卫防霉胶,随便你买,只要地上没水,不然很难干
比如 瓦克的SN级防霉(好像是SN
或者林可的改性硅胶和TONSAN的STP1921改性硅烷

网友:
封边,塑钢泥是最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得是中性硅胴结构胶,二十天都 没硬,气死了。

过期的吧,我记得如果过期变质,就会出现尾部干透,头部却永远不干。

网友:
瓷白胶,推荐用:三棵树   防霉型的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