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谈一谈优利德ut136b+和c+的推荐

楼主(2022-12-26):
这个帖子来自于给一位坛友的回复,再转帖一遍是因为我觉得对这部分分析对于坛友选择带有温度测量功能的万用表有些许参考价值。因此再发一遍独立成贴。
一般我在论坛上回复推荐万用表型号的帖子都是首先看有没有温度测量的需求,如果没有绝对的需求,我一般推荐ut136b+而非136c+
为什么我一般推荐136b+而非c+,其实就是在于我对c+的温度测量电路部分不甚满意。

热电偶测温需要冷端温度补偿。我没有c+而从图片上看应该是利用三极管Vbe的负温度系数做冷端补偿。这个电路不能说太差,是比较经典的,但是仍然不够好,首先我没看到电路上有给Vbe配恒流源,另外我也看不出供电是否稳压,这决定了Vbe vs temp的线性区间比较窄,还有可能受供电电压影响(这点我不确定,没这款表,也就没有实际研究过这部分电路,只是这表芯片电源部分都没加稳压,我很不放心优利德的设计),可能有人会说做冷端补偿的确不需要太宽的范围,毕竟按手册上23+/-5就可以。但实际上手持表的工作环境可能经常超出这个范围。这就会在温度测量时产生较大的偏差。

可能有人会说大部分表都是这么设计的,能有什么问题?我想很多人都骂过福禄克17b贵,简配,牛屎,坑中国用户,但是大家看看福禄克的17b冷端补偿怎么做的?tmp35。这件不算贵本质上也是基于Vbe,但内部的偏置讲究多了,价格上怎么也比个三极管贵得多,这样可以把冷端补偿的范围扩展到10~125℃。之前我说过福禄克从来不在不该省的地方省。这比起来只会堆料给人看的厂家来说负责多了。这个电路不算复杂喜欢改表的可以自己改,比改晶振改锂电有用多了。如果仔细比较还会发现17b的冷端补偿layout也比136c+讲究。仅这点都可以单开一贴来分析。

136c+的冷端补偿有一外置运放+电位器,这两个件在改造时可以利用起来作为失调补偿部分使用。基准电位器仍然用做刻度校准。加个tmp35并调整运放增益即可完成改造

补充一下常见的DTM0660,据手册说明0660芯片内置冷端补偿,没有公布具体电路和精度。需测试方可评估。

再补充一下关于冷端补偿的影响。看到下面坛友有展示一些表的测量结果。看起来有些朋友对这个的理解还是有些偏差,我详细解释一下,对这部分的评估是表在不同温度下对测量结果的影响。比如都是测沸水温度,理论上应该得到100℃,但由于表本身的温度也就是冷端温度补偿的不完善会引入偏差。假设在23℃下校准,可以准确测量沸水100℃,但表在40℃下测量沸水可能显示99℃。这1℃的误差是我们要评估的。考虑到万用表的工作环境,可以对10-60℃以每5或10℃为步进进行测试。我家里也没有chamber。有兴趣评估这个性能的朋友可以利用室温和冰箱温差对沸水进行测试以获取定性的结论

网友:
谢谢分享,虽然我的136+已睡眠了很久。

网友A:
路过看看,136B+不是没有温度档吗?

网友:
没用过这款,一直宝工的

网友B:
建议楼主买一个C+实际检验一下,这样更有说服力。

网友:
说实话,最近确实在看 136C+

网友:
感觉 优利德ut39E+ 指标看上去还可以

网友C:
用万用表测温的多数要求不高,我给很多人推荐表,他们都需要温度档,我跟人家说不如专业测温仪靠谱,但是,人家觉得万用表方便,而且都是定性测温,不需要多准。

网友:
哈哈,很好很好

网友D:
61E+不香了吗?正想入一台61E+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61E+不香了吗?正想入一台61E+呢。

价格区间以及位数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价格区间以及位数不同

对啊,优利德的39E+网上便宜的也就170这样,和136价格相差不大

网友:
这是要福䘵克优利德二合一吗

网友:
有温度需要的,也可以考虑胜利的vc97

网友:
用万用表测温度,一般都是要求不高的,有个粗精度就可以了,尤其是空调维修,能带少一个就少一个

网友:
买了136b+,主要是它的电容测量速度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过看看,136B+不是没有温度档吗?

c+的温度档电路我没看上,所以推荐不带温度的b+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买一个C+实际检验一下,这样更有说服力。

不需要,找个三极管测下线性很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万用表测温的多数要求不高,我给很多人推荐表,他们都需要温度档,我跟人家说不如专业测温仪靠谱,但是, ...

前面写了,如果需要温度当然c+,虽不够好但聊胜于无。如果改装无论是加恒流偏置还是改tmp35都是比较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