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新机琢美3000电磨定子线头缺陷点胶加固及粗浅开箱点评

楼主(2022-12-26):
想看正文的直接往下拉。

十五年前买的电磨套装中的软轴坏了,加上电磨轴锁磨损很难锁定,便着趁双12入了琢美DREMEL 3000。

到手时纸盒一侧已翘开,检查内部不像二手,翘开处胶水光滑完整,应该是胶水自行脱落。

一直听人讲琢美辣鸡(相对于它的价格),但市场上没有更好的替代品,辣鸡也得入。还没看到主机,就发现塑料盒毛边大,跟个山寨货一样,锁扣开合时手疼,只能自己拿修边器处理一下毛边。提把设计也很差硌手。

买的带软轴的套装。我认为电磨必须配上软轴才行。

主机粗看还是挺好的,但细看会发现细节处理不如博世电动工具。琢美原为美国品牌,虽然被博世集团收购了,但做工还是美国风格,非关键部分粗糙。琢美不是博世电动工具,是两个品牌,这点一定要记住。

表面有磕伤压伤过的痕迹,一想到是原美国品牌墨西哥组装,就理所当然了。

标签上标着美国地址,找不到博世字样,我根本不认同它是博世货,虽然名义上它属于博世集团收购的品牌。

调速按钮段落感不是很清晰,因为有毛边指感挺差,我后来在拆机时打磨了一下两侧的毛边,打磨后推按钮时手感略好一些。

下面进入正题, 开拆。

先揭两侧标签,揭下来后不建议贴上去,便于以后拆机维修。

拆碳刷。

再拆四颗螺丝。T15星型螺丝,星型螺丝不易拧花,拧的时候也不用大力下压。星型螺丝一般是欧美设计的标志之一。十字螺丝是廉价方案,在考虑要维修的产品上,十字螺丝应该淘汰。

用手小心掰开上下外壳。

拧下压线螺丝后取出内脏。

从左到右,分别为转子、定子、调速开关、电路板。

本贴的关键零件---定子。

定子线圈的线头是卡在这个银色插件上的,看网上别人发的贴子和视频,发现易断的位置就是卡接处。电磨运行时高频震动,或许是因为长期震动后应力点金属疲劳断裂,或许是线头与银色卡件间产生切割运动,把它割断了,具体得专业分析才能确认。网上反馈此不良的很多,这属于设计缺陷,辣鸡琢美卖了几年也不见改善,后面发布的新品也没改进。可见琢美对产品和消费者是什么态度了,卖一台是一台,坑一个是一个,辣鸡琢美不是乱骂的。

下面看看我的旧电磨。传统经典结构,用料很糙,没有堆料,电路部份却非常可靠。

定子加粗引线,一般不会断。琢美是模坏化堆料,看着高大上,实际中看不中用。

因为我是买了琢美后才看到这个设计缺陷的,所以只能进行补救。
网上前辈的经验是用704硅橡胶点胶固定,我没其它更好的方案,也用704点胶。下面的点胶位置和覆盖范围及用胶量是根据我自己的分析来确定的,不一定是最优方案。各位可以参考,但点错了不要怪我。

总共四处,每次只能点一处,704会流淌,所以等待一小时表面凝固后点下一处。24小时彻底凝固后再装。

704硅橡胶与被点胶表面的附着力我没测试过,说不定很容易脱落。现在点胶只是固定了线头,实际如果银色插件震动还是可能割断线头的。所以我不确定这样点胶加固效果是否理想,这需要进行验证才能下定论。我没有条件验证,各位朋友你们有条件可以把结果发出来分享一下。

关于震动,不装磨头时,琢美3000的震动比我那个用料差的旧电磨明显大多了。我真不清楚琢美转子动平衡切割了那么多,震动为何会这么大(两台标称转速功率相近,实测空转功率也相近)。

虽然我上面文字以批评琢美3000为主,但不考虑价格,不考虑琢美定子线头易断的设计缺陷,整体握感和操作体验来说,还是贵的好,琢美贵,实际也是琢美好。

网友:
做工挺好 做为生产力工具 性价比更好还是那个便宜货

网友:
买错了,应该买4000比这个款好用好多。颜值也高不少。这款调整开关不好特别容易坏。

网友:
4000啥啥价格那?

网友:
真高级的电磨

网友:
做工很不错啊,高级货

网友:
高端工具,不便宜吧

网友:
电磨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有一夸称手的工具做事事办工倍

网友:
电磨做工不 错,一箱子配件挺齐全

网友:
10多年前60大洋买了个山寨dremel,各方面还行,就是同心度有点不太理想,经常要多次调整夹头才能获得满意效果,后面转子匝间短路又换了个转子情况还是一样。

网友:
恭喜申精成功,留存备查。

网友:
包装盒看着不错

网友:
这货就是这个德行,电源线还是宁波产的

网友:
买了后悔系列。这东西技术含量太低,国产中比它强的很多,好轴承和动平衡是关键。

网友:
好多年前买的着款,用的不多,暂时没坏。不过这款配件很多,包括手持的握把,台式的做成台转的,切削用的定位等等,比较好玩。

网友:
我有一个速度会自己增加,不嫌麻烦买个110v的4000都比这个好

网友:
看着做工还可以。

网友:
可惜是有刷电机,好的是变频异步电机或开关磁阻电机,最大转速高于碳刷电机,3毫米以下细钻头和小磨头不易过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