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大佬们帮帮我,给电容点焊机用两个800f的法拉电容够用吗?

楼主(2022-12-26):
问一下,给电容点焊机用两个800f的法拉电容够用吗? 用多少的最好呢

楼主:
或者1000f够用吗?

网友:
搜一下有很多法拉电容点焊机的帖子,人家都用多大?

网友:
DIY一般都是便宜的洋货3000F的 你可以搜一下用电容阵列做电源的帖子 具体看一下

网友:
看起来好危险

网友:
拆车的3kF的

网友:
等楼主实验下,完了我也弄个

网友:
ylj来的电容就行

网友:
这个容量应该没问题,再加个恒流充电

网友:
2个串联400F够了,有用电容阵的还没有400F也能点焊。

网友:
2串的20F够用,但是充电要一直接着

网友:
前一阵子买了电池供电的点焊机,用的汽车启动电源,效果还行。

网友:
肯定是大一些效果好

网友A:
3000F的又不贵,4个也就50大洋

网友:
法拉电容做点焊机,电容的容量影响不大,要看电容的内阻,3000f的0.2m欧,800f的可能2m欧,内阻大了,点焊放电电流就小了,也就焊不牢了。
3000f是最具性价比的法拉电容了。

网友(2023-02-12):
引用 网友A:
3000F的又不贵,4个也就50大洋

在哪买的 给个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