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不会用的ST-IP SWITCH01四路电源IP开关

楼主(2022-12-26):
拆一个不会用的ST-IP SWITCH 4路电源IP开关

网友:
大号的网络开关插座

网友:
应该有专用的软件,连接后,可以 设置 4个电源输出的 开关时间,方便对后续电路电源的控制

网友:
这个应该是通过网络切断交流电源的设备吧

网友:
应该有专用的应用程序,貌似还不是移动端的

网友:
很多王诺设备淘汰了。

网友:
还带232通信,应该有什么协议可以控制

网友:
这算是好东西了吧?可惜了。

网友:
可能带程序控制的

网友A:
串口控制的,外网的话要路由器设置端口映射,内网直接ip连接调试助手

网友:
进网址看看不就是了

网友:
远程遥控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控制的,外网的话要路由器设置端口映射,内网直接ip连接调试助手

行家 高手

网友:
网络型电源开关,看看有网页能控制没

网友:
还未接触过这样高大上的工控设备

网友:
看不明白  学习一下

网友:
想不起来在哪见过这个了

网友(2023-04-04):
这种应该是专用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