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冬天启动困难,给高尔夫四代汽车并一组法拉电容

楼主(2022-12-26):
老高尔夫四代,用的是磷酸铁锂电池,
冬天了,发现早晨启动困难,
要拧多次,并且启动电机转不动的样子,
抽屉里找出一组法拉电容。

找根1.5平的线给它接上,
就是刚碰上去的时候有的酸爽,
电线头部都烧红了,应该串个电阻再电容充电
不过总算充上电,
螺丝拧上,
今天早晨,启动时候,启动电机转的很畅快。
这个法拉电容是120法,有均衡板,
6个串起来,应该是耐压16.2V,20法拉吧。
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

今天量一下电容的消耗电流,

关电门后,电流13.2毫安。

有时候才9.7毫安

开汽车收音机后32.1毫安。

即使算是15毫安,电瓶算20安时,要把电瓶的点耗尽,得1333小时,合计约56天。
所以这个法拉电容,完全可以永久搭在电瓶上。

网友:
高手,向你学习

网友A:
56入手了一组360F6串的,也带均衡板……

楼主你的漏电流大吗?
我的挂到12v电源上充满后貌似要一直吸收3mA的电流

网友:
最好外面再搞一层加厚的海绵再全面包裹一下,以免高温时出问题

网友:
这线也用得太细了吧。

网友:
这个挂载上肯定刚刚的!

网友:
想法效果都不错,要是能给电容穿个衣服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56入手了一组360F6串的,也带均衡板……

楼主你的漏电流大吗?

倒是没有量,应该问题不大的,电瓶几十安时,漏个3MA总归没有问题的,
话说,汽车的收音机也日夜在跑电呢。

网友:
不错不错,很实用呀

网友B:
就这么在里面挂着?
夏天会不会有安全隐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这么在里面挂着?
夏天会不会有安全隐患?

夏天再摘下来,冬天电瓶亏电,夏天用不上!

网友C:
我用了4-5年的某宝买的成品法拉电容,最近电瓶要坏了顺手拆了法拉电容也没发现开着车没啥区别多半是心理作用。并联上电容cca确实可以提升200左右,即使有这个法拉电容电瓶寿命也是3年多一点必坏,第一块电瓶2016年的原装,第二块2019年换的,现在刚好3年多一点测试cca又只有400+,应急启动电源放车上备用。

网友:
会不会有什么安全隐患?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了4-5年的某宝买的成品法拉电容,最近电瓶要坏了顺手拆了法拉电容也没发现开着车没啥区别多半是心理作 ...

对于内阻不大的电池效果不明显。我看到一个视频,电池电压只有10V左右了,并一组电容上去,几分钟后就能顺利启动……

网友:
发动机舱温度高了有问题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用了4-5年的某宝买的成品法拉电容,最近电瓶要坏了顺手拆了法拉电容也没发现开着车没啥区别多半是心理作 ...

什么牌子的内阻测量?看着不错

网友:
连接线有点细,感觉线再粗点效果会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牌子的内阻测量?看着不错

多一,海鲜或某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