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直流、交流钳型电流表,测量卡头拆解

楼主(2022-12-26):
两个类似霍尔元件,夹在两组磁钢中间。
wechat_upload167201741263a8f60412b96
wechat_upload167201741363a8f605755b9
wechat_upload167201741463a8f606e36ab
wechat_upload167201741663a8f60868c2e
wechat_upload167201741863a8f60a0c931

网友:
这不是拆坏了吗?
而且如果找不到原厂配件还不好修。

网友:
破坏性的拆解。

网友:
猛将兄
请受俺一拜

网友:
不是用铜线圈吗?现在都这么省了吗?

网友:
这个要顶,以前没看见谁拆过这个

网友:
楼主太拼了。哈哈哈

网友:
有谁给科普一下原理?看不懂啊。

网友:
不是铜线圈啊?我还一直以为是线圈靠电流产生的磁场感应出来的。

网友:
电磁场感应

网友:
刷新了认知,一直以为是电线组成的线圈。

网友:
别人是上半部拆解,下半部装回。你是上半部拆完,剧中。

网友:
直流检测应该是霍尔吧

网友:
没拆过,进来学习。。。谢谢分享,楼主辛苦了。。。

网友:
就是霍尔~

网友:
线性霍尔测量直流磁场,铁芯集中交流电磁场。低于1A小电流适合检流电阻,高于10A适合霍尔磁场测量。

网友:
楼主威武,竟然破坏性拆。

网友:
这是坏了才拆的,还是拆完坏了

网友:
第一次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