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同一型号U盘颗粒替换的问题和疑问

楼主(2022-12-26):
一直有些个疑问想请教坛子的各位大佬,假设手上有二个U盘(或SSD),它们型号,PCB板型,所用的颗粒,出厂年份,采用的固件这几项完全一样(仅序列号不同),现在A号盘坏颗粒主控完好,B号盘坏主控颗粒完好
疑问1:如果把B号盘的颗粒焊下来焊到A盘上,是否直接可以使用?同理如果把A盘的主控取下来焊到B盘,是否同样可以直接使用?还是说二个方案都行不通,不管哪个换了颗粒或主控必须要开卡才行?
疑问2:开卡我的理解是重新刷写固件的过程,想问固件存放于哪里?有说在主控,有说在颗粒(不可读区域),也有说有单独外挂(比如24C02小八脚),还是说主控和颗粒都有分布存放?在没有外挂的情况下(比如只有主控和颗粒的盘),有没有办法确定到底在哪个地方?我的意思是:假设可以确定固件就在主控,那么回到第一点,只要主控是原板,颗粒更换不影响吧(因为即使属于不同的二个盘的颗粒,必竟它们的ID完全一样的)?如果在颗粒特定扇区中,那换主控也不应该涉及到开卡(因为主控里的各项参数都相同的),当然如果是混合存放,那就没辙了,无论换了哪个,都得开卡了。有没有在实际维修工作中,有明确验证过的大佬来谈谈?谢谢。

网友:
U盘是肯定可以的,固态不清楚,大概率可以
注意搬闪存时要对好通道,顺序错了就不行

楼主:
感谢指点,颗粒的顺序也有关系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指点,颗粒的顺序也有关系吗?

要确保CE,通道一样
比如说双贴2CE双通道,单片1CE
你必须把原来盘的CE1替换到新盘的CE1,通道1替换到通道1,否则不认
总结:能换主控就换主控,闪存没搞清楚位置别乱动

网友:
搬flash或者主控都是可行的,但是最好搬主控,因为现在闪存体制经不住高温折腾

网友:
首先,搬板的前提板底必须一致。

其次,固件具体存放在哪里,这个要看主控情况而定;绝大部分固态、U盘都是存放在flash上,所以坏闪存的搬板基本没意义,固件没了(当然有部分主控的固件仅存放在第一颗闪存的特定区域,只要这颗没问题,固件一般ok);而部分主控是将固件存放在外置SPI芯片上,也有SPI放启动信息+flash放固件的设计;所以无法一概而论。

回到你最初的问题,确认只是坏主控的A盘换上B盘的好主控,一般可以直接修复A盘使用;反过来搬闪存就有上述的固件问题。

此外,flash存放数据稳定性和温度有关,因此搬盘(搬闪存或主控时)的高温也可能导致存放的固件数据丢失,最终还可能需要重新开卡。

网友:
好的主控和好的颗粒凑一桌,大部分都可以直接使用,固件应该在颗粒上,颗粒顺序和通道设置要一致,有的品牌盘主控带绑定,是不能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