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德强通信充电宝开关按键坏了,DIY一个。

楼主(2022-12-26):
去年购买手机时赠送的充电宝,里面是聚合物锂电,4块电池并联有10000mAH,充电宝开关在侧边,很小,每次使用前必须按一次开关才有电输出。使用久了,开关就坏了,并且掉在里面了,今天给它更换一个按钮开关。

网友A:
可以把按钮头剪短,跟外壳齐平,避免误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按钮头剪短,跟外壳齐平,避免误触。

对,正考虑再更换个平的,争取不凸出

网友B:
楼主是练的大力金刚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练的大力金刚指吗

开关太小,半年多下来就坏了。

网友:
我以为是自己做开关……原来是搬……

网友:
不是自动识别吗?

网友C:
该换掉里面电路板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该换掉里面电路板才是

是的,我想过,可惜找不到能适配外壳的板子,小开关我也有,可是担心仍然会损坏,不耐用。

网友:
能拆开已经是不错了,太多都是粘的

网友D:
换个同样的小开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个同样的小开关啊

开关太小了,也不实用。担心仍然会坏

网友:
其实你这种充电宝原来的开关有个优点就是不容易误触,你应该换成原来一样的开关合适些。

网友:
动手能力满满

网友:
我的充电宝,从来 没按过开关

网友:
这属于改装了。还是觉得更换元件更好一些

网友E:
感觉充电宝上那种侧装按键比较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觉充电宝上那种侧装按键比较容易坏

不是感觉,确实容易坏

网友:
那按钮好长好长啊

网友:
把按钮头弄短一点和外壳一样平就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