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elight这个灯不错,黄白竟然不是1:1配置

楼主(2022-12-26):
这样全开的色温就能在5000K左右了。 我最喜欢的

我把透镜都拿掉了用。

网友A:
我是直接买的5000K吸顶灯,不要调光。

网友B:
其他的也可以这样做,我修灯板,没有白的,用黄的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直接买的5000K吸顶灯,不要调光。

能买到当然好,我觉得5300最好。 显色最低最好9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他的也可以这样做,我修灯板,没有白的,用黄的代替

不会修啊哈哈哈。。。。没有热风机

网友C:
透镜的作用是聚光,使得光线均匀。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修啊哈哈哈。。。。没有热风机

假货宝,坑多多,几块钱包邮的灯珠拆焊台,非常好用

网友D:
散热是不是就一个薄铁皮

网友:
5300的光线看起来比较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散热是不是就一个薄铁皮

铁皮都无。这是玻纤板

拆了透镜后铜皮就直接面对大量空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透镜的作用是聚光,使得光线均匀。

是散光,不是聚光。  正常灯珠是余弦照度, 经过散光能把垂直发射的光发散到四周去

网友:
LED属于点光源,多颗组合使用,会有重影,透镜可以淡化重影。

网友:
5000K太白了,不行

网友:
灯板还是电木板,我也买了一个

楼主:
我最喜欢5300 5000竟然觉得略黄

但是5700绝对是太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