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群联PS2251-07量产爆红求助 CT-Read onlypage data 0x6019

楼主(2022-12-26):
金士顿DataTraveler 100G3 16GBU盘,前几天在做U盘pe,做好不识盘,把U盘拆开发现是ps2251-07芯片,在网上下了好多2251-07量产工具,都不识盘,后来短接识盘,但直接爆红,找一个MPALL_F1_7F00_DL07_v503_0A不爆红,但一量产就爆红,不知哪设置错了

网友A:
307+HY,无解
可以尝试用UPTOOL刷个黑片固件

网友:
颗粒真实的型号不匹配就红

网友(2023-03-03):
引用 网友A:
307+HY,无解
可以尝试用UPTOOL刷个黑片固件

具体说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