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哪位老哥知道华硕ac66ub1稳定的梅林固件是哪个版本啊?

楼主(2022-12-26):
最近朋友给了一个华硕的AC66u b1路由器,听说刷梅林性价比很高,不知道哪个固件最稳定。请各位老哥赐教。

网友:
接触几个刷梅林的华硕  都有问题  ……

网友A:
我一直用的梅林老版本,还是380的,比较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用的梅林老版本,还是380的,比较稳定。

能提供一下么?

网友A:
https://fw.koolcenter.com/
固件都在这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fw.koolcenter.com/
固件都在这里。

这个网站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fw.koolcenter.com/
固件都在这里。

谢谢兄弟

网友(2023-08-21):
AC66U
梅林固件在哪里可以下载,提供的网址没有66U 的固件

网友:
替你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