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请问淘宝里卖的那种18650电池容量测试仪的内阻有参考意义吗吗?

楼主(2022-12-26):
    这里显示的内阻 能不能测出电池是否已经不行了?

网友:
44毫欧差不多还能用吧,不适合大电流场合

网友:
要求不高可以用

网友:
如果不是组一块电动车电池,就意义不大。

网友A:
首先,你要定义一下,啥标准的电池叫不行了?
比如,标称2000mah的电池,实测容量1990mah是行还是不行?1000呢?999呢?
然后,3A放电只有1200mah,但是1A放电可以有1600mah,这个行不行?
内阻20的呢?30,40,50,哪个档次算不行

网友:
可以用,精度没有那么高,但日常参考够用了,这种我记得前几天看过有坛友分享,动力电池好像有点不靠谱,记不清了

网友B:
也想买一个,这个和有这个测试功能充电器呢个靠谱?

网友:
内阻测试仪用得不多,平时手里的电池太多,反正这个不行就用哪个,懒得测试了,主要是电池的内阻也是个大概,它也是会变化的。

网友:
手电论坛去看看吧。貌似这种测试内阻不行。

网友C:
这个是两线测量,把电池与触片的接触电阻也包括进去了,所以测得电池内阻是不准的,要用4线测量的才行。4线测量内阻的淘宝上最便宜的是这种:

网友:
现在都是1035+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两线测量,把电池与触片的接触电阻也包括进去了,所以测得电池内阻是不准的,要用4线测量的才行。4线 ...

3Q 这个叫什么名字?怎么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要定义一下,啥标准的电池叫不行了?
比如,标称2000mah的电池,实测容量1990mah是行还是不行?100 ...

哦  那么这个测试电池好坏的工具能买吗?想测测家里的各种电池还能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想买一个,这个和有这个测试功能充电器呢个靠谱?

充电器那个哔哩哔哩看到有人对比测试差距很大 这个没看到有测试的

网友:
不当动力用,影响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3Q 这个叫什么名字?怎么搜啊

原来卖30多元,现在那家不卖了,现在有一家卖70多元,太贵,没有性价比了。买这种吧,39.9元,而且比那种好,内阻可显示到0.01毫欧,在同一家加10元钱可以配上散热器和风扇,还可以再加钱配上4线测量架,看你个人情况来配置了,总之,觉得这家的性价比还是较高的,花钱不多,内阻、容量都能测量了。在淘宝搜内阻仪,第一页上就有。

网友:
我从淘特买的.27

网友:
电池容量测试仪的主要功能就是电池容量测试,内阻测试只是辅助功能,可以参考,要准确还是要电池内阻测试仪准确。
前两天有坛友发过这款电池容量测试仪的帖子,说电池摆放的角度都影响内阻值。

网友:
我也买了,就是测容量的,把家里的18650都测了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