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种光猫真的要12V 2A才能带动吗

楼主(2022-12-26):
一台光猫的电源插在插线板上,由于电源体积较大占用了旁边插口的空间,想找个小一些的电源,但是发现光猫上标注的耗电量巨大,需要12V 2A电源,虽然实测只有0.5A左右工作电流,测速1000兆的时候也是0.5A。这种光猫里面有什么特别耗电的元件吗?

网友:
现在光猫能效这么差了吗?拆开看一下什么方案。另外你可以试,用1A的网络正不正常。

网友:
总要有余量,不能按你量的电流算

网友:
光猫里面一般没有什么特别耗电的元件。通常12V输入后在主板只是用到5V和3.3V

网友:
人家要那么大的电源是为了WIFI考虑的!!!,多人连接WIFI,设备的功耗就会升高很多,再加上一点冗余差不多就2A了,除非你不用光猫自带的WIFI,就无需考虑换12V1A电源的所带来的影响

网友:
都实测过了还有啥顾虑的,实在不放心,取实测值/0.7就可以了

网友:
我的也是10G GPON配的也是12V2A的电源,难得重新穿线,所以还是用的旧光猫的12V1A一切正常

网友:
用12v1a的肯定没问题

网友:
10G肯定功耗大些,留多点余量是应该的,有条件还是上2A好点。

网友:
接的设备多少,开的功能等,再加上CPU满载余量,估计轻度使用1A以下没点问题

网友:
拆开  把WIFI芯片 放大器 全拆了,基本上12V 1A就完全够了。拆开  把WIFI芯片 放大器 全拆了,基本上12V 1A就完全够了。拆开  把WIFI芯片 放大器 全拆了,基本上12V 1A就完全够了。

网友:
反正标大点能用就行

网友:
实测值都0.5A了,还是用1A的比较靠谱些

楼主:
刚才又测量了一下使用Wifi测速时光猫的工作电流,0.5A是台式机连接网线测速时测量的电流。果然一用Wifi测速,工作电流就大大增加,达到约0.9A

网友:
10G?这个是速度吗?

网友:
加个转接线不行?

网友:
那应该1A也能带得起来……最好品质好点的

网友:
电信配的光猫,电源坏了,报修上门换了一个不知从那儿找到的12V1A的电源,原12V2A。

网友:
0.5A或1A随便换着用,基本都能带的动

网友:
电信光猫,感觉刚启动没同步上的时候功耗特别大,真的正常工作了电流反而小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