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米沃奇电池保护板故障分析,是否可以刷机解锁

楼主(2022-12-26):
米沃奇m18,12ah电池。故障,有电压,无电流输出。电量指示灯不亮。有大神说是保护板锁定,需要刷机。也有说是mos管坏的需要换。短接2,5脚试过没反应。请大家讨论一下。图三4个触点据说是通讯端口,可以刷机解锁。哪位大神试过?

网友:
第一次见到一个手电钻电池搞得这么复杂的

网友A(2023-09-26):
为什么我2,5短接后电池电量不能显示了

网友:
闪灯电池是保护状态,电池过放过热或单组电压过低,用万用表查一下。
另外,最简单的接触保护是面对插脚,短接1-4几秒,然后按检测钮,有多少电就会用灯的数量显示。
米沃奇很厚道了,电池保护板功能全,保护锁是最简单的强制复位形式的。

网友(2023-10-27):
米沃奇电池输出没有控制的,能充电可以接1-4 2-5两个10K电阻骗过机器,直接使用,不能充电,这么用没意义,换电池主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我2,5短接后电池电量不能显示了

不推荐直接短接,充电器上放一下就好了。看好脚位方向顺序,别短接错了。

网友(2024-10-06):
我也是因为m18电池又贵又爱坏我把手头上所有m18系列机器全无损魔改成大艺A3电池了,及完美又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