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20多买个512内存卡小白鼠

楼主(2022-12-26):
记得2015年。扩容卡满地都是。128的冒充1G4G6G8G的。
时间到了今年。看到一个512g的内存卡,销售很火爆。于是当一次小白鼠。买回来之后。竟然真的有512g。反反复复考进去400多g的文件竟然没事。只是速度很慢,十几兆的样子。我在想这是个什么东西。就是因为速度慢才卖的便宜吗?测试到这里,商家也是说了一半假话的。至少速度没有宣传的那么快,但是容量确实达到了。

网友A:
但是,你拷进去的文件拷出来不能用啊
能拷进去不代表存进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你拷进去的文件拷出来不能用啊
能拷进去不代表存进去了

对,最好用跑圈工具,跑几圈试试

网友:
楼主,光看价格,这东西基本上是扩容的了

网友:
能读出来才行

网友:
扩容卡约等于不能用,真没必要去买。。。

网友:
这个才真正是价格便宜量又足

网友:
用本论坛的U盘检测工具试试扩容了没有?

网友:
考进去,要能读出来才是真的 ,估计还是被骗了。。考进去,要能读出来才是真的 ,估计还是被骗了。。考进去,要能读出来才是真的 ,估计还是被骗了。。

网友:
100%扩容的,实际为64g卡扩容,建荣的主控方案。
扩容大多使用不合格的卡,所以真正不丢数据的容量只会比64g低

用电脑拷贝文件的方式测试,实际打开的并不是卡上的文件,而是电脑上的文件,当电脑重启或者把卡换到其他设备上读取时,文件和占用空间不会减少,但扩容部分的文件将会损坏且无法进行数据恢复。

网友:
这智商可以,绝对买得到!

网友:
用填充图片的软件测试一下,再查看一下图片才能确认

网友:
下载MyDiskTest软件进行检测一下看看呗!

网友:
这种SD卡不仅要测试是不是扩容,还要测试是不是有坏点。不合格抓紧时间退货。

网友:
现在很少用这类卡了。

网友:
20多,512,呵呵

网友:
扩容要是能恢复原容量还好,就怕有些没法恢复原容量不说,本身芯片就一堆坏块用不了

网友:
我以为是512M
G有些夸张了

网友:
如果每一个文件都能正常打开才是好的

网友:
你搜一下urwtest这个测试软件,它可以跑圈检查是否为扩容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