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刚到手,拆解新睿RC3563电池内阻仪

楼主(2022-12-26):
刚到手,拆电池内阻仪

网友:
这个可以测很高的电压的电池嘛?

网友:
欢迎掉坑里

网友:
到手就拆,败家啊

网友:
比南京那款好用

网友:
高大上的产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阻测量范围可能虚标

不一定虚标,不过我在现实中见过最小的内阻都是毫欧了,还没见过微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虚标,不过我在现实中见过最小的内阻都是毫欧了,还没见过微欧的 ...

的

网友:
这款内阻测试仪将不同内阻范围的测量电流也标示出来了,不知道YR103X系列的测试电流是多少。

网友:
做工比较规范,性价比不错

网友:
看着不错,价格多少?

网友:
除了价格贵,买来用的少也是一个问题,但是还是觉得很好的以器。

网友:
建议楼主把图片的顺序调整一下,拆机的思维首先是给大家看看没拆的样子,然后一步一步拆开来,由远及近、由整体到局部,这样更能引人入胜。

网友:
事先说明哈 拆开不保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电池都是微欧的

让楼主测下 短接表笔看看自身内阻多大

网友:
这玩意儿迟早也要被大神改造成白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