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海康威视4K监控摄像头维修,顺便教大家一招把监控当USB摄像头用

楼主(2022-12-26):
海康威视的800W像素监控摄像头

型号是DS-2CD3T86FWDV2-I5S
支持POE供电,50米红外,4K分辨率

这个摄像头是二修机,故障现象是画面异常,进灰。部分区域偏红色,红外状态下特别亮。

尝试了升级固件,故障依旧。在测试时发现日夜切换没有红外滤光片的咔哒声。

既然是硬件的问题,那就拆喽

不得不说这个摄像头的做工还是挺不错的,全铝合金机身,跟低端系列的塑料机壳不同

摄像模组的导热硅胶垫怎么跑到这里了

这热熔胶。。。

红外滤光片切换器

热熔胶固定的,稍微加热一下,直接撬开

确诊了,确实是红外滤光片卡住

一般来说这个组件的故障率是特别低的,这个莫名其妙的坏了

修复好了

故障部位

CMOS,3840*2160,好小一个啊

清灰后装回,依旧是热熔胶固定

《没有头的摄像头》

维修摄像头那几天下雨湿气重,摄像头内部的干燥剂也过期失效了,安装完发现起雾还挺严重的。。。。

找了一天比较干燥的,加热烘干重新安装
到目前为止还没再次出现起雾

放到窗上体验一下4K像素的震撼

接下来分享一下任何把监控摄像头当成USB摄像头用

首先需要摄像头支持RTSP取流
海康威视摄像头/录像机的取流地址如下
rtsp://[username]:[passwd]@[ip]:[port]/[codec]/[channel]/[subtype]/av_stream
说明:
username:用户名,例如admin
passwd:密码,例如12345
ip:设备的ip地址,例如192.0.0.64
port:端口号默认554,若为默认可以不写
codec:有h264、h.265,mpeg4等。
channel:通道号,起始为1
subtype:码流类型,主码流为main,子码流为sub
这是我的摄像头的取流地址,可供参考
建议把IP地址设置为静态地址,避免重启一下路由器或者摄像头IP地址就变化导致取流地址错误
这个地址可以在很多播放器里面使用
在官网下载OBS Studio
添加媒体源
弹出的窗口直接确定即可
取消勾选“本地文件”
填入RTSP取流地址
合理调整窗口并启动虚拟摄像机
在腾讯会议等软件就能看到摄像头的画面了
直播,网课,会议,视频聊天样样皆可,缺点嘛就是会有2秒左右的延迟
双机位考试利器
你学废了吗
END

网友A:
看到用的安霸处理器就知道是个好货,海康和萤石的摄像头还没用过4K的,什么时候家里的摄像头坏了也换4K的,清晰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用的安霸处理器就知道是个好货,海康和萤石的摄像头还没用过4K的,什么时候家里的摄像头坏了也换4K的, ...

只用摄像头的话建议选荧石的,新出厂的海康摄像头没办法直接添加进萤石云,强制要求搭配录像机使用。

网友:
楷体的介绍,看起来耳目一新。用这种方法作USB摄像头使用,留个记号,以后用得上

网友B:
这么多热融胶,不正常呀!

网友:
貌似有4G功能的机器也是能单独上萤石的

网友C:
价格也很美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价格也很美丽啊……

这个摄像头全新的应该要接近700元

网友:
国产的佼佼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多热融胶,不正常呀!

上一位维修师傅的杰作

网友:
车载摄像头

网友D:
Windows系统功耗偏大,建议用ARM架构Android平板,比Windows多低功耗H264硬件编码,不用风扇散热。真正4K应该用1英寸国产感光片,可以配大镜头提高画质。曾经索尼IMX291感光片支持真4K,可惜被联咏96660缩水成椭圆形点阵2560x2160假4k。海思Hi3559不兼容IMX291感光片。

网友:
拆迁搞到了几个海康的球机,模拟信号,没得玩了

网友:
把监控当USB摄像头用,貌似不错,先标记起来

网友:
这么多热融胶,不正常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用摄像头的话建议选荧石的,新出厂的海康摄像头没办法直接添加进萤石云,强制要求搭配录像机使用。 ...

萤石也出新规定了,2021年4月1日以后出厂的萤石摄像头都不能接入海康威视的硬盘录像机了,必须用内存卡或云存储。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用摄像头的话建议选荧石的,新出厂的海康摄像头没办法直接添加进萤石云,强制要求搭配录像机使用。 ...

之前在闲鱼上买了一个全新C2C到手后发现不能接入海康的硬盘录像机,就问了萤石的客服,才发现很坑,应该是不支持onvif协议了。以后买萤石的摄像头又想要接入海康的硬盘录像机务必问清楚出厂日期,买在2021年4月1日之前出厂的就行。

网友:
原厂居然就靠热熔胶……

楼主:
引用 网友D:
Windows系统功耗偏大,建议用ARM架构Android平板,比Windows多低功耗H264硬件编码,不用风扇散热。真正4K应 ...

但是安卓平板有obs直播平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