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章鱼星球是否可以刷Ubuntu或centOS系统

楼主(2022-12-26):
1、请教一下章鱼星球是否可以刷Ubuntu或centOS系统,打算把 章鱼星球做一个web服务器,用作智能家居的服务器,这个想法是否可行?

补充内容 (2023-1-4 22:34):
章鱼星球,成功刷入armbian系统。有待进一步研究......

网友:
有人在折腾Armbian,不过最近可能需要梯子。https://github.com/ophub/amlogic-s9xxx-armbian
ubuntu和centos估计要自己折腾了。

网友:
是什么?没听说过

网友A:
当然可以,比我905还高性能。我现在就跑着armbian dock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比我905还高性能。我现在就跑着armbian docker

想问一下
1、armbian docker,可安装php服务和mysql 数据库吗?
2、你armbian docker 这个跑armbian docker 是用来玩什么呢?

楼主:
章鱼星球,成功刷入armbian
第一、章鱼星球刷机步简单步骤

1、章鱼星球刷机一般不用接显示器的,但也可以接显示器和鼠标键盘的。
.
2、把刷机包写入sd卡或u盘。

3、把sd卡或u盘 插入章鱼星球

4、按住RESET键 插电,保持5秒后放开,让系统从sd卡或u盘上启动

5、成功启动后的系统,是在sd卡或u盘上,需要把系统写入章鱼星球内部硬盘emmc中 (这个需要远程登陆后实现或通过有接显示器和键盘实现的)